12v电源模块加绕一组次级,有咔哒声且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1-10-29):
淘宝购入12v电源模块,方案是thx208,光耦隔离,tl431稳压控制。原来输出为12v。
上次改过一次变压器次级线圈尝鲜后,决定试试加个绕组输出一路5v左右电压用于给另外一个开关电源tl431单独供电。
拆开变压器后,在原次级24圈外,同向绕了9圈。接出引脚。
搭棚补上了整流二极管与滤波电容。
通电试机。
表现问题:1有轻微的咔哒声n;2输出电压不正常,原12V输出,现空载与带载均为9.89V,加绕次级线圈输出为1.95V。请问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呢?变压器磁激励不足的表现?

网友A:
最近也在修电源

拆开开关变压器,线圈没动,就拆开E型磁芯再装回,感抗大跌。 吓一跳
改装前最好用电桥记录一些数据,复原后好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修电源

拆开开关变压器,线圈没动,就拆开E型磁芯再装回,感抗大跌。 吓一跳

没电桥那么高级的设备,拆开还是挺小心的,E型磁芯完整拆下了。就是骨架碎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电桥那么高级的设备,拆开还是挺小心的,E型磁芯完整拆下了。就是骨架碎了一点 ...

磁芯与骨架要用胶水封固,

网友B:
加绕的是否同名端搞错了,换个线头接整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与骨架要用胶水封固,

确实没用胶水封固,我回头好好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绕的是否同名端搞错了,换个线头接整流管试试。

同名端没错滴,都能测出1.98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