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威特M3蓝牙音箱闹钟拆解,更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1-10-29):
海威特M3蓝牙音箱带FM和蓝牙音箱功能的闹钟,功能是比较多,但走时不准每个月快个十几分钟,另外就是电池不行可能容量太小一天多就没电了;

没什么用了,于是拆解看下。走时不准换个质量好石英晶振什么的也许有所改善。

拆解截图如下:从前面板拆,是用双面胶粘的,直接揭开即可。

自带的电池没有标签容量未知任何功能都未打开仅显示时间只能用1天多就没电了估计实际容量很小。

.

网友A:
这个鬼音响也没有保护板,很容易过放,而且只有一个喇叭,水得很,音质差声音小,我买了就大呼mmp,虽然也不贵,但钱总是浪费了

网友:
这么多LED灯珠,设计不合理啊,肯定耗电的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的蓝牙音箱时钟,改了个3000mah的18650电池,改了RX8025T时钟晶振,现在当时钟用待机大概1星期,精准度每月大概快1秒多点,2020年5月份改的到现在才快了22秒(17个月),参考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54
帖子里的140楼跟155楼就是我的记录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鬼音响也没有保护板,很容易过放,而且只有一个喇叭,水得很,音质差声音小,我买了就大呼mmp,虽然也 ...

保护板在电池上啊

网友(2025-04-12):
我也有个类似的。。。前段时间换了个开关+更换电池,但是也只能用一天多点。显示的颜色其实挺好看的。。。
只是没想到这么费电。

我解决方法是用个磁吸的小插头插入,但是总还是得外接usb线,不太爽。
更换18650的话,感觉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