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支持列表在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21-10-29):
下载了论坛的工具,看起来好像跟别人帖子里的不太一样?关键是没有用户手册啊。如何知道它支持什么片子呢?目前TB上有的就这几个:TH58TEG9E2HBA89TH58TFG9DDLBA8C
TH58TFG9DFLBA8C
TH58TFT0EFLBA8H
能量产吗?

网友A:
下载正片工具啊,这个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正片工具啊,这个是黑片

有链接吗,论坛好像没找着。

网友B:
这是黑片DYNA工具
点开卡设定
TH是东芝/闪迪片
选择flash信息自己找就行了
也可以用notepad++之类的软件打开软件根目录下的.SET文件
ctrl+f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
又或者用CG里面的flashmaster查询闪存信息,看支持的控制器
这帮帮团的名号不行啊,能不能设置帮帮团提问要罚钱这个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黑片DYNA工具
点开卡设定
TH是东芝/闪迪片

第一,帮帮团啊不是我自己申请的,莫名其妙被塞的;
第二,U盘方面我就简单玩玩,没过深研究;
第三,那个头衔也就那样吧,不是全知全能,更不是什么人上人;
第四,论坛货币我不在乎,真要扣随便扣,多的是,不影响我下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黑片DYNA工具
点开卡设定
TH是东芝/闪迪片

帮帮团不是万能的,或许只是在某个领域比较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