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4500能用18650保护板吗

楼主(2021-10-29):
卖家说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他也不说原因。

网友:
看你怎么用   如果是随意装配 不在意体积 空间大小  安装位置  那么就是可以用的   如果是有尺寸要求  那就有可能用不了  因为保护板尺寸不一定适合

网友:
可以用的,只看电压,不看容量

网友A:
电池类型相同,电压相同就能用,看尺寸没用,你这么问卖家肯定怕麻烦又懒得跟你解释肯定说不支持,万一你的14500是磷酸铁锂用出问题了跟他撕逼多讨厌

网友:
都是锂电就肯定能用。

网友:
18650的尺寸就比14500大,估计没法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类型相同,电压相同就能用,看尺寸没用,你这么问卖家肯定怕麻烦又懒得跟你解释肯定说不支持,万一你的 ...

磷酸铁锂电池不能用保护板吗

网友:
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的充放电截止电压不一样,保护板不通用。

网友:
铁锂保护板要贵不少。看到你的贴子才想起来,原来我是对铁锂保护板有需求的,奈何现在没有券了。
上面是充电,下面是保护,配合8205a。

网友:
3.6v保护ic

4.2v保护ic

两个脚位看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