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冰箱不通电,保护器启动器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查了

楼主(2021-10-29):
家里冰箱突然不工作了,按照网上的方法首先排查了保护器,导通的,没问题,启动器电阻15,正常的,压缩机两个爪电阻和跟下面两个爪电阻也一样,压缩机也没烧,就是不通电,开门里面的灯都不亮。量了插头到启动器线没问题,就是没电,附上电路图,有懂行的师傅帮忙指导下吧多谢了。

网友:
     按图纸查

网友A:
温控器查了吗?

网友B:
按楼主所述,既然门灯都不亮肯定不是压缩机插件出了问题,应先检查共线回路,要检查温控器的两个开关

网友C:
看图纸,开门灯不亮就是温控器的开关坏了,等于总开关没开就没有电了。如果开门灯亮就是温控部分坏了或没有旋到合适位置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开门灯不亮就是温控器的开关坏了,等于总开关没开就没有电了。如果开门灯亮就是温控部分坏了或没有 ...

找到原因了,就是温控旋钮那里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查了吗?

找到原因了,就是温控旋钮那里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所述,既然门灯都不亮肯定不是压缩机插件出了问题,应先检查共线回路,要检查温控器的两个开关 ...

找到原因了,就是温控旋钮那里接触不良,多谢

网友D(2024-02-15):
我的冰箱冷藏室结冰,不停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冰箱冷藏室结冰,不停机是什么问题

不停机可能温控器有问题

网友:
老式的控制电路,当年修的那个冰箱线路都被狗咬断了,不想挖发泡棉扒线,直接用冰箱伴侣直控压缩机。对了,修好后,客户庆幸不用换压缩机,揍狗子一顿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