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全自动的洗碗能手,省时省力更卫生,云米AI洗碗机Iron A1体验

楼主(2021-10-29):
和炒菜做饭相比,洗碗更加费时费力,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洗碗的难度指数更是直线上升。好在这两年洗碗机逐渐普及了,随着国产互联网品牌不断出手,很多大家电的价格都在不断下降,洗碗机也不例外,像是我最接近在用的一款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性价比不仅高,而且操作也很方便。

之前我就入手过几款云米的小家电,其中大多都可以联网,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操作,用起来非常方便,这款云米AI洗碗机Iron A1也不例外,我这款是云米前段时间新出的AI消毒除菌版,不仅清洁效果很出色,而且消毒除菌率达到了99.99%,让餐具更加卫生,这可是手洗碗筷没办法做到的。

这款洗碗机的体积不小,是一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具体尺寸为宽595×高627×深520mm,一般家里消毒柜都可以装下,考虑到它能够清洁多达十套餐具,体积控制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容量超大的智能洗碗机,云米AI洗碗机Iron A1 AI消毒除菌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zY0MTIwNA==.html

外部设计与操作:简单易用

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正面设计非常漂亮,采用了一种钢化玻璃面板,和常见的黑色、银色配色不同,这款洗碗机采用了一种蓝钢玻璃,所以表面颜色是淡蓝色的,不仅看起来大气,而且容易清洁,一般用布轻轻擦一下就干净了。

从洗碗机的侧面可以看到,正面的玻璃确实是真材实料镶上去的,而且厚度可观,既结实又安全。

这款洗碗机正面的玻璃门通过一根全铝合金把手打开,这根把手的做工也很精细,而且开关门的时候都很顺滑,而且把手的防滑表现也不错,湿手开关也没问题。

此外为了让洗碗机柜门贴合得更加牢固,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在内框四周还有胶圈密封,大大增加了柜门的封闭性。

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正面可以分为两部分,除了上面的柜门之外,底部还有一张独立的盖板,外侧同样是蓝钢玻璃材质的,和柜门保持一致,上面标注了一些这款洗碗机的功能特性。日常使用中接触不到这张盖板,它的后面都是洗碗机的零部件。

在洗碗机正面靠上的位置,就是用来操作的触控按键,按键一共是有6枚,都是通过触控操作的,不用的时候按键处于熄灭状态,开机操作的时候按键的LED灯会亮起,这样夜间操作也方便。

靠左部分的三枚按键是电源键、童锁键以及WiFi键,其中电源键当然就是用来开关键,这款洗碗机有记忆功能,开机后可以自动显示上次的模式。至于童锁键则是用来锁定所有按键的,避免小孩胡乱操作发生危险,而且洗碗机柜门关得也很近,小孩基本打不开。

至于WiFi键,则是在重置WiFi网络或者和米家配对时需要用到,配对好之后开机时就会是常亮状态。

靠右部分的三枚按键是预约键、功能键以及启停键,其中启停键是经常用到的按键,可以控制洗碗机开始和暂停洗碗,功能键则是选择洗碗模式,目前有标准、节能以及快速三种,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当前所选模式.
和普通的洗碗机相比,云米AI洗碗机Iron A1一共有7种洗碗模式,除了可以在洗碗机面板上操作的3种之外,其余四种需要在米家或云米APP上进行选择。另外这款洗碗机还可以通过预约按键来设置预约洗涤。

在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操作面板的正中间,是显示时间和状态的屏幕,其中左右两侧可以显示洗碗的模式,中间是预计的洗涤时间或者洗涤中的剩余时间,底部还有四枚指示灯,主要是用来提示故障的。
这些故障指示灯从左到右分别是无供水、缺软化盐、缺漂洗剂以及漏水,通过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内置的传感器,洗碗机本身可以准确地判断内部的状态,从而通过操作面板以及手机APP发出提醒,方便我们及时处理。

最后在这款洗碗机的背部,只有两根需要外接的进水管和排水管,外加一根电源线,日常使用中基本不需要维护。

不难发现,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操作面板的设计,在确保了能够实现完整功能的同时,又不失简约,在实用性与美观性之间实现了良好的平衡,老年人也能轻松使用。另外这款洗碗机外观设计和用料确实很有新意,比普通的洗碗机更加漂亮。

内部设计与功能:空间大又卫生

打开洗碗机之后,可以看到两层碗篮,因为云米的家电主打国内市场,所有这款洗碗机也是针对中式餐具做了优化,上下两层一共可以放下74件标准餐具,也就是八菜一汤的配置,节庆期间聚餐之后可以轻松清洁满桌的餐具。

具体来说,这74件餐具包括了10个饭碗、10个勺子、10副筷子、5个味碟、5个面碗、玻璃杯马克杯各5个、深盘浅盘各5个、汤碗鱼盘各1个、饭勺汤勺各1个。日常吃饭当然用不了这么多餐具,所以对于多数朋友来说,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空间绰绰有余,一天洗一次就够了。
对于少量的餐具,也可以直接用28分钟的快速洗,或者11分钟的预洗来快速解决。因为中餐的油污一般偏重,所以在标准洗、节能洗等模式下,洗涤时间要超过两小时,当然清洗的效果要比普通的洗碗机更加干净明亮。

洗碗机的柜门有90°的开合角度,放置餐具时非常方便,两排碗篮都是滚轮抽屉式的结构,可以轻松拉出来,下排的碗篮还配有一个筷篮,可以放置筷子勺子和刀叉,并且筷篮和上层碗篮间距较大,长筷子也能轻松装下。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本身非常结实,放置餐具时也不用担心会翻倒。

因为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很适合中餐的各种餐具,所以日常使用时取放餐具都会非常方便,相比其他国际品牌的洗碗机算是一大优势。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餐具可以放在洗碗机里长时间保存,凭借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洗完后35分钟自动循环换气、八小时间隔保鲜的功能,餐具放上一整天都没问题。

这款洗碗机的内胆是不锈钢材质的,而且高度为460mm,容积不小,和塑料之类的材质相比,具有更强的耐高温表现,另外可以看到,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内胆的做工很不错,表面光滑平整,基本找不到缝隙,因为拼接处都采用了拼接处采用 TOX 铆接咬合工艺,洗碗后的污水都会通过底部带过滤器的水槽流出。
耗材安装与清洗系统洗碗机日常使用中需要的耗材包括软水盐、洗涤粉和漂洗剂,都需要用洗碗机专用的。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在包装里提供了洗涤粉和漂洗剂的试用装,作为一家主流的家电品牌,市面上常见的洗碗机耗材都会兼容云米这款洗碗机,所以日常使用中不用担心耗材方面的问题。

软水盐需要投放在仓内底部,添加的时候要把下层碗篮拉出来,然后用配件里的盐漏添加,这样可以避免盐粒撒到内胆里造成腐蚀,添加好后一定要把软水盖拧好。软水盐的作用是减少水碱水垢,避免洗碗后有水渍残留在餐具上。

根据家里自来水水质的不同,如果水质偏硬就要多放些,云米的建议是一次投放500克,一般能用上很长时间了,等到不够用的时候,洗碗机面板还有手机上都会有提醒。

洗碗粉和漂洗剂的添加位置在柜门内侧,其中左侧划开后添加洗碗粉或洗碗块,洗碗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了,右侧长盖板翻开后添加漂洗剂,其中漂洗剂一次可以多放些,一直灌倒开口处也没事,不过两个添加槽都需要盖严。

另外在使用洗碗机清洁凝珠的时候,也是直接把凝珠放在左侧洗碗粉的槽子里就可以了。在洗碗过程中,洗碗粉是用来去除油污的工具,而漂洗剂则可以提升烘干效果,洗碗的时候两者缺一不可。

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内部采用了一种立体喷淋结构,在内胆顶部、中间和底部都有喷头,不仅可以实现无死角清洁,而且配合1~1.3 万 Pa 的高压水柱,清洁效果也很出色,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洗碗机清洁的时候还非常省水,即使是清洁满满两碗篮的餐具,用水量也只有10升左右。

另外为了更好地清理油污等顽固污渍,以及清除餐具上残留的病菌,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在洗碗时会把水温加热到75℃,从而实现高达99.99%的除菌率,这个特性在同类产品中是非常少见的。另外这款洗碗机的柜门锁不仅闭合严密,而且还带有防漏水功能,可以避免热水溅出,如果需要洗碗中途需要开门取放餐具的话,一定要先按启停键再打开。

洗涤过程之后,云米AI洗碗机Iron A1会自动开启 PTC 热风烘干功能,借助日本进口风机持续输出冷热风交替出风,保持箱体内部以及餐具干爽无水渍残留,避免餐具发霉和滋生细菌。

实际使用中,我感觉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在洗涤过程中洗碗机会多次进水和排水,最后烘干完成后会自动停止,如果餐具没有取出的话,洗碗机会进入保存状态,定时换气和烘干,一天之后拿出来也没有异味。

最后在洗碗机洗涤过程中,因为密封性好,所以噪音也很低,实测整个洗涤过程的噪音只有50dB左右。

智能互联,远程管理

云米旗下的大部分家电都接入了米家智能家居系统,可以通过米家或者云米商城APP 来操作,使用之前需要先和自己的米家账号绑定,这个操作非常简单,1分钟就可以搞定,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在洗碗机面板上可选的三种洗涤模式之外,还有玻璃洗、强力洗、预洗和消毒洗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就是通过米家APP来操作的。云米AI洗碗机Iron A1在米家APP上的操作和管理界面非常直观,很容易使用。

只要云米AI洗碗机Iron A1正常联网,我们不管在哪儿,都可以通过米家APP选择洗涤模式和预约时间,然后点击开始进行洗涤,整个操作过程几秒钟就可以搞定,洗涤过程中还可以在手机上随时停止。

此外在使用软化盐时,我们也能够通过APP的地区设置功能,找到推荐的水硬度值,从而获得更好的清洁效果。另外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固件升级也是通过米家APP来完成的。平时如果有缺少软化盐、漂洗剂之类的情况,米家APP上也能看到明显的提醒。

接入米家 APP 的云米AI洗碗机Iron A1还可以获得一些场景联动功能,比如默认的设置中就有一个洗碗完成后通过小爱音箱提醒,我们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设置,像是洗碗结束后打开厨房灯之类的。

总体来说,洗碗机和手洗相比,除了可以节省时间之外,清洁的效果确实更加出色。特别是云米AI洗碗机Iron A1的高温消毒除菌洗,还有洗烘一体的功能,并且支持24小时保鲜功能,所以餐具取出来之后马上就能用。在使用成本方面,这款洗碗机在水电方面控制得不错,一般家庭使用也不会有多少花费。现在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像云米AI洗碗机Iron A1这种更卫生的洗碗工具,如果预算足够,确实值得入手一台。非常感谢金测评提供的体验机会,期待更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