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440笔电终极改造:更换处理器/增加指纹识别/更换网卡/加触摸屏

楼主(2021-10-29):
去年九月份因工作原因入手了这台E440,直接在某鱼买的二手货,买之前做了一番资料调查,这台机器的扩展功能还是比较强的,加上光驱位一共有三个硬盘位,屏线也是edp接口,便于后期直接更换1080p屏幕,主板上还带有触摸屏和指纹接口,板载一块840M 2G显卡,偶尔打个小游戏也不错。机器入手的时候选择的是i5 4200M 840M 2G独显无内存硬盘的版本。

改造后机身:

配置:
电脑型号:联想 ThinkPad Edge E44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Version 21H1 / DirectX 12)
处理器: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7-4710MQ @ 2.50GHz 四核
主板:联想 20C5A0KTCD(Lynx Point)
显卡:英特尔 HD Graphics 4600 ( 112 MB / 联想 )
内存:16 GB ( 协德 DDR3 1600MHz )
主硬盘:三星 SSD 870 EVO 250GB ( 250 GB / 固态硬盘 )
显示器:京东方 BOE0718 ( 14 英寸  )
声卡:Conexant SmartAudio HD @ 英特尔 Lynx Point  高保真音频
网卡: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联想

电脑改造分以下几个部分

屏幕篇

屏幕改造是最新入手的部分,毕竟大部分时间都要直面电脑,买之前已经了解过该机器的屏线接口为edp接口,到手后直接更换了京东方的1080p ips72色域高清屏,没注意好换的是pwm调光的型号,这机器本身有个毛病,不插电的情况下屏幕无法调到最大亮度,不过一般都是插电最大亮度使用,屏幕的问题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旧屏直接给淘宝卖家回收了,当时想着768p的TN屏不值钱来着,没想到今年屏幕价格一直上涨,倒还不如我自己在咸鱼卖了。

指纹篇

指纹更换比较简单,主板有预留现成的指纹模块接口,更换一个带指纹口的B壳即可,淘宝购入,整个下来花费80,虽然是划擦式,识别成功率还是可以的。开机滑动搞定。

内存篇

趁着双十一入手了两条协德内存,前后也是折腾了好几次,协德用的是回收颗粒无疑,但你最起码一张内存条上使用一样批次的颗粒嘛,头几次只有一张上使用的是一个批次的三星颗粒,这张留下来了,其他的退货了,后来估计是退货比较多了,再购买的内存上的型号完全打磨掉换上协德自己的标了,换了几个软件也查不到内存颗粒的具体型号,不过终身保固,内存条这东西一般也不容易坏。内存升级到此结束。

硬盘篇

机身主要的硬盘位是两个,主硬盘和光驱位,网卡旁边的硬盘位本来是作为3G无线网卡或者作为主硬盘位机械硬盘的加速盘用的,但这两个功能我都用不到,果断入手一张NGFF接口的SATA3协议硬盘,硬盘是淘宝卖家自制的,东芝的MLC颗粒,读写速度能达到500/400MB/s,mlc颗粒的硬盘感觉存资料也安全些。主硬盘位最后安装的是三星870EVO250GB,因为正好办了张信用卡,有首单满199-100优惠,今年年初的时候京东入手了一块,除去优惠实际花费200出头,870和860的参数差别不大,实际使用差别也不大,感觉就像是三星纯粹为了迭代而推出的型号,毕竟固态的读写速度已经远超SATA3接口的峰值速度了。
光驱位原本放置了一块1T的机械硬盘,今年收拾电脑腾出一块860EVO 500G,果断替换原先的固态,虽然光驱位接口只支持SATA2,换上固态略显屈材,不过对于使用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机械盘即使有SATA3接口峰值读写速度也不过150MB/s,还是配个硬盘盒安安静静的当移动硬盘比较好。

散热器篇

原版i5 4200M的热功耗是37W,单风扇压着马马虎虎,换上i74710MQ后着实有点儿压不住,随随便便都上90度,偶然逛淘宝发现有家散热改造的,就是在风扇和热管之间再加几根热管提升热量散发速度,这种加热管的有人说有用有人说没用,想了想还是入手了,实测能比不加低个几度,多少有点用。顺便更换了南桥芯片的硅脂垫。

网卡篇

网卡部分改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这台电脑本身是有网卡白名单的,白名单中最高支持到Intel AC 7260,购买回来后用是能用,但不能正常连5G 866Mbps的wifi,连接一段时间后系统就找不到网卡了,只有重启才能解决,最终通过实验才确定,虽然网卡参数是支持5G 866Mbps wifi,但只有在驱动程序中把信道宽度设成20Mhz才能保证稳定使用,如此一来用这个网卡就没意义了,但改白名单一时也没有把握,网卡的事也暂时搁置。

今年十月份从台式机上淘汰下来一张AX200网卡,又让我重燃了网卡改造的信心,无非就是另外购买个编程器嘛,在这一步着实载了不少跟头,网上有现成的教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失败了好几次,本机自带的BIOS芯片是Winbond W25Q32FV,但商家附赠的CH341A编程器是盗版的,只支持Winbond W25Q32V或者Winbond W25Q32BV,本以为这几个型号可以通刷,结果主板直接GG,在咸鱼购买了两块主板都无法点亮,偶然看到有个卖家出售带触摸屏的整机,知识网卡只有820M 1G显存,因当时对网购二手主板已不再抱有信心,遂下单,买回来后换上我自己的配件,刷BIOS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更换了一个第三方的支持W25Q32FV的编程器软件,修改BIOS,刷入,搞定。

触摸屏篇

说来改造触摸屏其实经过两个阶段,在购买之初我就知道这个机器是有触摸屏的版本的,主板上也有触摸屏的接口,本意是淘一台E440触屏版来拆机,但闲鱼上能找到的触摸屏的版本配置低卖的还贵,找了一圈后发现该机型的上一代产品E431也是有触摸屏版本的,两代机器外观一模一样,区别只是处理器代数以及E431的屏线是LVDS接口,无法升级高分屏,除此之外机身接口数量,键盘,触控板都完全没有差别,遂决定某鱼淘一台E431的触屏版,但触摸屏拆下后装到E440上无法使用,系统也不识别,一时也无法确定是哪儿的问题,触摸屏为问题搁置。正好今年趁着换网卡的机会入手了一台触屏版E440,经过实验发现是BIOS设置问题,BIOS设置项中有一项是USB3.0Mode,设置为Auto时触摸屏可用,设置为Enable时触摸屏不可用.

在Thinkpad美版官网上找到了最新版的BIOS是2018年的,作为一台14年上市的机器,BIOS能维护到2018年已经是不错了,对比联想同时期其他型号电脑BIOS只给更新一两个版本来说,总还是沾了些Thinkpad的光吧。手头略宽裕后又更换了处理器,这代机器是最后一代能更换处理器的版本了,处理器肯定是要上i7了,但因为机器本身适配器功率只有90W,独显也要耗电,风扇也只有一个,最后选择的是i7 4710MQ 47W。

Type-c接口

增加type c接口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连接耳机用的,手头3.5mm接头的耳机基本淘汰,朋友送我了几条华为P30 pro的原装耳机,该耳机是内置dac解码器的,所以可以在电脑的usb接口上使用,只是需要插一个USB转type-c 母口的转换器,但这样使用并不太方便,占用了一个USB标准接口,并且在耳机装到手机上使用时还需要拔下转接头。正好电脑上的3.5mm接口基本不用,拆机看了下主板上3.5mm接口的宽度和type c接口的差不多,遂决定去掉这个3.5mm接口。至于type c 接口的数据问题直接从旁边usb3.0接口的2.0部分引出,这样可以同时使用一个usb3.0的优盘和2.0的type c接口耳机。

键盘

背光键盘不支持,换上可以正常用键盘和小红点,但背光就是点不亮,Thinkpad的背光控制线是和小红点的连在一起的,有独立控制线的话还能改成常亮的。

触控板

可以换实体键的触控板,但驱动方面需要改,比较麻烦,触控板用的也不多,这个地方也就没动。

总结

整个改造过程前后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最后改造的成果还是蛮好的,换上AX200网卡后基本可以流畅使用MIUI+,配合触摸屏在电脑上操作手机还是不错的,但因为手机和电脑屏幕比例适配问题,在电脑上全屏使用手机应用时无法真正做到全屏,不晓得小米官方何时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不少人说E系列不算是真正的Thinkpad,确实,从做工方面来说E系列比其他系列要差上不少,更像是联想自己设计的电脑加上Thinkpad的键盘和小红点拼凑出来的产品,但对我来说都没差,电脑无非就是主板加处理器加内存,硬盘,各种I/O设备,日常办公用足够了。

网友:
这改造简直是脱胎换骨啊,虽然不是有太高的技术性。另外建议补个正面图片。

网友A:
光驱做放固态硬盘不太好

网友:
坛里大神多

网友:
这个散热改的
感觉直接往上粘一钢镚都比这强啊

网友:
这电脑的底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也喜欢折腾   现在年龄大了   觉得越来越懒了   折腾什么都没劲!

网友B:
笔记本不建议用独显,费电,性能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建议用独显,费电,性能捉急。

平常都是关着的,备着偶尔外出打游戏的使用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做放固态硬盘不太好

正好固态硬盘有多的

网友C:
真的强大, 虽然我偶尔也愿意折腾个一下,但远不如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强大, 虽然我偶尔也愿意折腾个一下,但远不如楼主啊

这机子散热是ji lie-----特别是CPU温度稍高,桥散热是通过CPU散热片延伸过去的生铝不得力---劝你用铜片替除硅胶片,避免用着用着蓝屏。。。。。。。。。。我用的是E450

网友:
总共下来多少米搞定的?加这个钱能上X1之类的不?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借鉴意义。

网友:
原来用的也是E440,换了I7处理器,换了高分屏,那发热直接感人,所以低价处理掉换了E480,回想折腾之路,还是买新本划算啊

网友:
cpu怎么换的?

网友:
加热管不要用导热胶,热阻太高了。可以考虑低温焊锡,直接焊上,导热应该不错。不过说实话,需要技术和设备都不错才好,否则据说很容易导致热管鼓了

网友:
这么个老电脑被你玩出花来了。。。

网友:
CPU不是焊上去的,直接可以拿下来换的,和台式机一样的。

网友:
我为了用黑苹果买了这个机器,因为以前玩的X230和X230T这两个机子,一台被我哥拿去玩了,一台卖掉了。因为解ipad的ID需要用到黑苹果,所以最近才淘的这个E440,但是质感的确远不如X230。
最受不了的就是这台E440的触控版,真是太难用了,想不到thinkpad还有这么难用的产品。
我也没有刷白名单,所以黑苹果上网还得插网线。
X230可以免拆刷白名单,我真想再出掉换个X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