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自制模拟刷卡

楼主(2021-10-29):
请教个问题,想做个模拟刷卡,然后能发出声“哔”的东西哄小孩,不懂电路,能焊东西,搜到些配件,不知道能否实现

这个无源蜂鸣器是5v的,这个板是3v输入,能搭配上发声吗?能实现想要的功能吗

网友:
可以,板可以直接上5V。成功请发M币

网友:
可以用,供电使用5V需要调整R1阻值大小。当刷卡板遮住光控零件后讯响器会发出笛声。

网友:
我有个简单想法,1.干簧管,做蜂鸣器电路中的开关。

2.卡的背面粘个小磁铁,磁铁扫过干簧管上面,干簧管内部接通,蜂鸣器发声。

网友A:
不能,你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没有振荡源接上不会发出哔的声音。就算用有源蜂鸣器也不行,接上会一直响。你需要一个有源蜂鸣器再加一个单稳态电路再配上这个光控板,再加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没有振荡源接上不会发出哔的声音。就算用有源蜂鸣器也不行,接上会一直响。你 ...

谢谢,原来这样。

如果这种红外线的,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卡一挡就响,拿开就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这样。

如果这种红外线的,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卡一挡就响,拿开就停? ...

如果要效果逼真就得加单稳态电路,不然一直遮挡会一直叫,单稳态的作用起到一个短时定时的作用,比如0.5秒,手划过感应开关传递给单稳态一个触发信号,蜂鸣器响0.5秒就停,动作快慢或者一直遮挡也只响0.5秒,比较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效果逼真就得加单稳态电路,不然一直遮挡会一直叫,单稳态的作用起到一个短时定时的作用,比如0.5 ...

谢谢,只是对电路不懂,只是有点儿动手操作能力,简单的组合焊接还行。

单稳态电路不懂,我先试试这个看看。

其实,还有个问题我另启个帖子问下,方便时可以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