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6624A四路直流可调电源加装前置接线柱输出端子和深度保养(维修手册)

楼主(2021-10-29):
大概5、6年前在本地二手市场淘到一台23年前的HP6624A四路直流可调电源作为日常必备的维修工具之一使用,一直稳定工作伴随至今,这电源采用4路完全独立的结构设计(即控制电路和主电路四路完全隔离和独立,但四路是同步控制的),整台机器的外壳都是铝合金材料打造不是一般冷轧钢的那种,所以机器显得皮薄肉厚分量差不多有40斤!电源可同时多路或单路ON/OFF控制输出,或4路进行串、并联组合输出(比如同时输出正负15V、5V-12V组合输出等等),便捷性很高,在日常使用中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好用!这台6624A是惠普和安捷伦未分家之前的产品,看标签应该是98年出厂,虽然有23岁的高龄,但机器的稳定性和人性化操作界面至今仍然可以当作主刀维修工具使用!话说这货问世虽然二十多年了,但输出稳压精度就算你开着一天一夜,小数点后第3位电压依旧丝毫不变!主变压器也不吭不叫微微温而已,不得不佩服米国人当时的制造水平和不惜成本的器件用料!

说说机器的缺点:
①、工业电源几乎都是后置输出的,前面面板没有输出端子,加上这机器的体积非常庞大,本来工作台就小,输出要接到后面接线端子导致日常使用很不方便;
②、原机的散热风扇为110V交流供电的,由主变压器有个单独的110V绕组专供风扇使用,只要机器上电风扇就会全速运行,虽然是滚珠风扇但由于转速很高,风扇噪音非常大;
③、液晶显示屏为单色笔画显示,无背光设计,环境不够亮时显示不清楚;
④、机器内部清扫灰尘,检查线路和器件有无老化;
⑤、每路的输出功率过小和机器体积庞大(这点先天性决定无法改造咯);

针对以上缺点决定把①、②和④的问题改造,达到使用更方便的目的,③点显示屏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改造方案,看看坛友有没有同款电源已改造过背光的,到时再借用经验改造;

以下是改造步骤及机器内部结构照片(已改造完拍的,未改造前忘记拍照啦):

机器后部输出端子

疑似出厂时间

电源每路的输出功率和参数

首先处理的就是靠近风扇处的PCB线路由于风扇风道原因湿度大导致起铜绿了,要刮开重新焊接一层焊锡加固,这个发霉位置4路同一地方都有

接着在每路的输出端子部位短接端子外的反馈信号和前置输出端子的引线焊接点

把原机110V交流暴力滚珠风扇更换为12V静音风扇,电源从第一路电压器主绕组中低压绕组取电(交流6.5V左右,直接桥堆整流后串联20欧3W电阻,这时风扇的供电大约降为4.8V左右,既能达到散热目的,又能大幅降低风扇噪音)

上面的内部清理灰尘和PCB线路加固、风扇供电完成后,用珍藏的鬼子接线柱做前置输出用

在机器面板画好接线柱的开孔位置和大小

第一、第二组接线柱孔已开好,注意没?接线柱底下的小圆圈标记就是第几路的输出标记了

第三、第四路接线柱孔已开好

4路接线柱孔全部开好

接着开面板框对应的前壳接线柱孔

这个宝塔钻头很好用,不用来回更换钻头,一只搞定!

前壳接线柱孔全部开好

拧好面板接线柱

量好预留引线长短(虽然输出电流不大,但考虑到精度和压降,4路的输出引线全部用2.5mm的多股铜线)

焊接好接线柱端,并套上热缩管

风枪加热收紧热缩管

前置输出引出线焊接点位置

4路的前置输出线走线

加装的12V散热风扇供电板

下面的是部分细节图,不一一解释了

HP金标和独特的板卡推拉固定扣

每路夸张的调整管部分和大水塘滤波

made in usa标志

和6627兄弟模组一样

硕大的EI牛,每组的控制供电、主输出供电完全独立绕组

GBIP控制板和主控部分

每路的控制部分

调整管部分

完美改造前置输出接线端子!

稳如牛的输出电压!

稳如牛的输出!

铁打不动的输出!

到此,HP 6624A改造前置输出接线端子完美收工,使用更便捷了!本文供有同款电源的坛友分享改造成果,感谢坛友阅读!

28楼坛友上传有Agilent 6621A, 6622A,6623A, 6624A, 6627A维修手册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扎实。

网友A:
技术是一方面,这电源当年的价格可以买一套房了,做工肯定好啊。

另外风扇供电板用的是什么电路,建议提供一下电路图

网友:
活干的赏心悦目。

网友B:
多少钱买的?40斤,运费就伤不起

网友C:
接线柱改的漂亮

网友D:
lz在改造风扇后,是否确认过内部没有高温点存在了?该电源的原始设计上,风量相当大,当然这也是考虑到在整个标称的温度范围内都能提供足够的散热,折算到30度常温工作,风量虽然可以小一点,小太多是否还可靠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是一方面,这电源当年的价格可以买一套房了,做工肯定好啊。

另外风扇供电板用的是什么电路,建议提供 ...

就一个简单的桥堆整流,经20欧3W电阻降压再供给12V风扇使用,如需要我再上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40斤,运费就伤不起

几年前本地有二手市场,不贵的,现在貌似涨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柱改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改造风扇后,是否确认过内部没有高温点存在了?该电源的原始设计上,风量相当大,当然这也是考虑到在整 ...

这电源原先设计就是流水线或实验室等需要长时间工作的系统电源,所以散热风扇是开机就全速运行的,一般个人用途就算风扇拔掉,4个模块的散热器也就常温而已(变压器更是微温),目前改造后风扇虽然只有4.8-5V左右供电,但散热效果完全可以应付24小时开机工作,同时又可以大幅降低风扇噪音

楼主:
感谢版主评为精华帖

网友E:
在GPIB板上直接有DC12V 输出,我的那个主控板 妙明其妙的没有显示了,键盘也不好用了,唉 不知道咋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GPIB板上直接有DC12V 输出,我的那个主控板 妙明其妙的没有显示了,键盘也不好用了,唉 不知道咋修了 ...

在第一组的绕组取风扇供电是因为取电点近和单独供电以及电压低(7.3V左右),不在GPIB板取12V是减少风扇工作对主控板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GPIB板上直接有DC12V 输出,我的那个主控板 妙明其妙的没有显示了,键盘也不好用了,唉 不知道咋修了 ...

这电源好专业的电路估计没图纸难修---我用的HSPY牌子的电源老是烧保险没电路图修得好苦,,,不过最终找到了故障点修好了。

网友:
好像就是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好专业的电路估计没图纸难修---我用的HSPY牌子的电源老是烧保险没电路图修得好苦,,,不过最终找到了 ...

你买的国产货肯定没有原理图;但是这个电源,电路图,PCB位号,电路原理HP的维修手册都说清楚了;

这就是HP,安捷伦洋垃圾仪器受欢迎的原因

网友:
围观大神玩洋货,咱就玩玩满大街的明纬350-27,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
建议把采样端接到前面板端子,而不是在板子上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