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圆锯为啥有左锯片,有右锯片?

楼主(2021-10-29):
如题,手头有一个充电的小鹰锯,右手持锯,锯片在左侧,正好眼睛在也左侧,用起来觉得这样是正常的,手里还有一把云石锯,也是这个结构,最近因为限电总放假,准备自己在家里做几个抽屉柜,充电锯肯定不行,就网上买了个SKIL的7寸锯,买时根本没考虑还有左右之分,到手后机器还行,但发现锯片在右侧,右手持锯,这眼神就要歪着头看了,赶紧网上看了一下,左右竟然半对半,甚至锯片在右的比例还要高些,为啥这样设计呢?有啥讲究?

网友A:
直流圆锯做左锯是行业的潜规则(也叫左手锯),而交流圆锯一般是右锯(也叫右手锯)、
①功率的限制。锂电直流电圆锯由于电源的特殊性,无法提供比较大的电流,其功率不可能做的很大。锂电圆锯同时又是转速比较高的电动工具(通常转速高达4-5千转),高转速功率有限则意味着扭矩不可能大,稍微推得快一点就会憋死。
②电机技术的限制。有刷电机功率做上去体积会比较大,重量也比较大,电机也会拖着比较长的屁股。
③使用角度的考虑。普通人一般都是右撇子,锯片左置就是希望使用者能够推得慢一点,减少锯片憋死的几率。
④其他工友实际的使用反馈。以前右手锯都拖着个又大又长的电机屁股,切割的时候会挡住使用者观察锯路。

网友:
因为很多电圆锯是倒装固定在木工桌子下面用的...

网友B:
锯片在人这边,好处是方便观察锯路;缺点:把手只有一个,只能单手用;万一崩齿,可能会打到人。
锯片在另一边,好处是崩齿也打不到人,较为安全;电机在人这边,上面可以搞多一个把手,双手更好用;缺点就是不方便观察锯路。

网友:
这还真没有注意到有左,右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在人这边,好处是方便观察锯路;缺点:把手只有一个,只能单手用;万一崩齿,可能会打到人。
锯片在另 ...

你这样说我就差不多明白了,确实轻便单手持机的锯片多在左侧,带双把手,双手持机的基本看到的都是锯片在右,双手持机确实锯片在左的话就很难操作了

网友C:
没注意过,我用的好像都是右持,锯片在左面

网友:
是给左撇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过,我用的好像都是右持,锯片在左面

4楼兄弟应当是正解,我特意网上看了一下,基本锯片在左的,都是没有前把手的,就是说只是单手持的,有前把手就是可以双手持机的,只有个别是锯片在左的,基本都是锯片在右的

网友:
我的也是锯片在右侧

网友:
我买了个二手的,也是看介绍才知道竟然有左右之分。

网友:
没想到这么多讲究,原来以为只是右撇子与左撇子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圆锯做左锯是行业的潜规则(也叫左手锯),而交流圆锯一般是右锯(也叫右手锯)、
①功率的限制。锂电直 ...

妖言惑众

无刷充电电锯 电机功率在1500W上限 足以媲美220V的交流电圆锯
米沃奇的M18电锯 功率可达到1100w
就算是国产的公模牧田款6.5寸电圆锯 功率也能达到700W
只要电池的电流输出够大 完全可以把220V电圆锯比下去 因为直流工具电流大 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