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物业太有才了!小区电梯加装人体红外感应风扇

楼主(2021-10-29):
物业太有才了!小区电梯加装人体红外感应风扇!

网友:
时间一长上面布满脏东西和灰尘你会非常嫌弃它的。
我们小区的电梯就是,从顶部吹风,出风口脏的令人发指,每次我进电梯都避着风口。

网友A:
什么地方现在还用风扇

网友:
二楼说得对,如果没人定期清理,会很脏

网友:
我们现在的办公楼电梯也是8月份加装的人体感应风扇,不过风扇是空调外形的,风力大很响,进电梯会被吓到。

网友B:
这绑法有点粗糙

网友C:
什么脏不脏的,能吹到你身上的都没有沉积在风扇上了,仅仅一个看上去很脏而已。
为物业点赞,节能还同时解决了业主的实际困难,要是加一个低于一定温度比如25度就不开启的功能就完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现在还用风扇

福建,平均温度20度以上,还在穿短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绑法有点粗糙

物业电工那边破风扇和红外开关很多,随便绑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种风扇很好清理,扫帚扫几下灰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脏不脏的,能吹到你身上的都没有沉积在风扇上了,仅仅一个看上去很脏而已。
为物业点赞,节能还同时解 ...

低于10度改吹热风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们小区的电梯顶部好像自带风扇的,一直吹不停,声音也不大。

网友D:
节能减排。
其实感应没必要,可能好改造吧。
电梯动了就应该通风,不会有鬼做电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能减排。
其实感应没必要,可能好改造吧。
电梯动了就应该通风,不会有鬼做电梯吧 ...

空电梯如果在顶楼,下行接人上楼,人体感应的开启方式确实会省一点电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节能减排。
其实感应没必要,可能好改造吧。
电梯动了就应该通风,不会有鬼做电梯吧 ...

电梯原电路不能随便改的,改了厂家就不给维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梯原电路不能随便改的,改了厂家就不给维保了

只要不动主电路牵扯到安全的,像这种风扇改装,不存在维保的问题

网友:
常年运转的电梯风扇确实挺烦人,人体感应再加个温度控制确实更好些。前几天去北京,大冷天一进电梯凉飕飕的风迎头吹,真不舒服!

网友:
这铁丝捆绑颇有绿皮风格

网友:
外排风才是密闭公共场所特别是小空间的首选

网友:
正常两边都有风机,电梯启动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