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特别外形的热水器件和点火器的另类用途

楼主(2021-10-29):
小米的挺高级的净水器拆出来的,之前没见过这种样式的,拍照给大家看看。最后两张图片是电采暖炉的板子,有个点火器也是第一次见。

1、两条灰色曲线是加热丝,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跟印刷上去似的,功率2180瓦;红点应该是个温度传感器,130kΩ,电磁炉上有这种

2、像两个大M并排的地方是水流管道,与另一面的灰色弯曲线条状加热器位置对应

3、主体厚度大概5-6mm的样子

4、温控器,安装固定板与温控器是一体的,拆不开 型号就标在固定架上

5、做工很棒,16A的,就是看不出来具体的控制温度

6、电采暖炉拆下的,那个摩托车点火器是旋装在加热管上的

7、点火器另一端接管道外壳,两根引线表明它是检测水位用的,没听说过还有这功能

网友:
即热出水的吧?

网友:
有点像发动机里火花塞。升压器功率够的话可以点蜡烛,升压绕组高压侧,电极间距超过5毫米,容易击穿高压绕组无法输出。

网友:
确实像火花塞啊

网友:
上面的网站进不去  但是搜索完整网站  显示这个是一种 稀土厚膜即热式加热技术     你说的那个两根引线那个应该是一个温度传感器(ntc)   拆了几个继电器不错

网友A:
主体部分5-6mm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体部分5-6mm厚吧?

谢谢提醒,改了

网友B:
那个像火花塞的东西是温度探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像火花塞的东西是温度探头吧

通往主板的插头标着“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