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12v30A电源为可调

楼主(2021-10-29):
断续搞了个把月,今晚完工了。几个月之前92岁的爷爷捡了个铁盒子问我要不要,我看看是个开关电源,12v30A功率还不小,想着改个可调维修电源,拿回家插电没反应,输出3v,检查微调电位器开路,换个固定电阻ok了,参考了前人的多个贴,先准备物料,表头,电位器插头,插座,开关。有个现成的12v2A摄像头电源,把他改到18v做辅助电源。整个改完后电压最大21v,调流电位器不能从0开始,最小380mA,tl494内运放失调电压引起,换了片tl494解决,可从0电流起调。电压上不去了,就21v算了,以后有需要再改桥式整流电压可翻倍。

网友: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
利害利害

网友:
把高频变压器重绕,提高电压

网友A:
你这个电流表是10A的吧?你这个电源能用到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表是10A的吧?你这个电源能用到几A?

表头10A。主板检流铜丝三根保留两根,50k调流电位器并接在原来下分压电阻上,实际0-18A
可调。减小下分压电阻可以减小最高电流,不过没改,看着没啥影响。旋到表头范围内就行

网友B(2021-12-27):
我有两个和这个一样的,这货比明纬350-27少了lm358。改造方法一样吗?

网友C:
面板改正面是要比我的上面好看些,面板粘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改正面是要比我的上面好看些,面板粘上的吗?

热熔胶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和这个一样的,这货比明纬350-27少了lm358。改造方法一样吗?

lm358只管风扇吧,我的没有,其它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58只管风扇吧,我的没有,其它基本一样

明纬的 S350中,双运放LM358中一个运放管风扇,另一个运放管过压过温保护。

网友:
我又好多个明纬320-12,也是12伏电压的,想改

楼主(2022-07-10):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和这个一样的,这货比明纬350-27少了lm358。改造方法一样吗?

基本一样,这个风扇是开机一直转

网友:
改得真好,直得学习

网友:
这个一定顶一顶

网友:
期待着改桥式整流的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改法可惜了,可以用30V30A或50A表头,发挥电源的作用。

网友:
期待着改桥式整流的经验

网友:
一直想搞  弄了一个24v  按照论坛教程搞了没输出,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