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 桌面时钟,功能还不错(Digital Clock 4)

楼主(2021-10-30):
想在电脑上看到秒还不太容易,搜到一个时钟软件,功能还不错。再去搜一个 “LED Board-7” 字体,估计以后会长期用了。
Digital Clock 4 download | SourceForge.net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后显示秒的,以前在网上找的设置方法,不过已经忘记如何设置的了,不需要专门安装什么钟

网友:
系统自带的屏保时钟就有显示秒的啊,

网友:
魔方软件可以设置

网友:
我用选择壁纸引擎wallpaper engine!哈哈!

网友:
百度一下啊,右下角可以直接显示秒的
或者用dism等工具,点几下鼠标就设置了

网友:
这,时间长了会不会烧屏?

网友A:
有没有绿色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绿色版的?

安装一次后,生成的软件目录就是绿色版 (相当于解压缩)。

网友:
Wallpaper Engine 19块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