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一个懂供热压力的前辈

楼主(2021-10-30):
很懵逼的回水压力   在设备显示屏上查看  二次供水 给水压力高回水压力低   在指针压力表确认数值一致  发现回水压力低的同时发现一次供水回水的阀门开启幅度小   但是想不通这有影响吗  供水泵开启的手动模式  变频器50赫兹运行  应该不用考虑偏频器问题了吧
怀疑过管道漏水  手动启用补水泵变频模式  补水一分钟  二次给水回水压力瞬间升高    这样看应该能排除漏水了吧   这个压力差让我很懵逼啊

这是一次管路回水阀门大开启的数值  压力差相对较小  但是正常范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昨天第一天接触  有前辈了解吗  求赐教

分割线
-------------------------------------------------------------------------------------------------------------------------------------------------------------
不违规  求人气  拆个摄像头云台里的配件

网友A:
一二次网是通过板换隔开的,两边压力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调节阀一般都不是线性的,等百分比的居多,所以开度跟流量也不是线性关系
一次网阀门开度是根据二次网供热量来的,二次网要是强行定流量运行(泵工频),他就只能通过二次网的供回水温差算供热量,调节一次网的阀门开度去控制流量
你这个二次网压力差基本稳定24m,合理范围内没啥问题,这个压差就是二次网末端和管路上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二次网是通过板换隔开的,两边压力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调节阀一般都不是线性的,等百分比的居多,所以开度 ...

感谢解答 请问二次网压合理范围是多少呢  感谢

网友B:
你这是不是Y型过滤器堵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是Y型过滤器堵了哦

都不知道那个是过滤器  尴尬了

网友:
这是热空调的水水低温板交吧,二次侧的压差的确大了些,正常的在0.5-1公斤左右,也就是0.5-1bar左右,一次侧比例式调节阀的开度小是正常的,你二次侧的温差只有1.4度,是负荷很小,所以调节阀减小了阀门的开度。二次侧正常的温差为接近5度或者7度(大温差设计)。
一次和二次的管道是完全隔离的,除非板交密封圈出了问题,一次侧那比例式调节阀只不过是控制一次侧水的流量,只对二次侧的换热温度有影响,不会影响二次侧的压力。
造成你这种情况的可能性:1、水过滤器造成脏堵;2、板交结垢造成脏堵;3、板交内有空气造成气堵;4、二次侧有阀门未开大或者阀门是坏的;
解决办法:拆过滤器、检查板交如果确实脏堵采取化学清洗、在机房系统的最高端排气、检查阀门是否正常或全开。
至于补水压力一开泵压力就大幅度上升,需要检查稳压系统,如果是密闭式稳压罐,拍打罐体检查内部气囊是否已破裂,如果正常的,罐体内是空气拍打声是比较明显的空腔的回音,如果破的话,内部就会充满水,则是拍打实心物体的声音稳压罐的皮囊是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知道那个是过滤器  尴尬了

在二次侧供水管上,阀后
回水管上会有个止回阀,这个也需要检查,如果是升降式、活塞式的止回阀,会有卡死的可能
遇到这种故障,只能一个一个疑点去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请问二次网压合理范围是多少呢  感谢

你先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段段的查吧。刚投用的水管里面很脏,会堵过滤器,如果你们以前没用过,也没洗过,堵的可能性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