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换芯记

楼主(2021-10-30):
几块钱鲁了个加热板,

led灯板坏了几颗芯,试试效果如何。

开始加热耗电250w恒温后60w左右。

有了这个就能很快很舒服的换芯了。

这个12w的灯板实际11w,不算虚标。

网友A:
lz你这个电力检测仪好用吗

网友:
可以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用小分体电热锅的底座换过灯板,那温控真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个电力检测仪好用吗

都用了快10年了,质量还行,就是按键不太好安了。

网友:
按键应该是锅仔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这个电力检测仪好用吗

很好用,主要是很低的瓦数都可以测出来,这个北电海盗版t8,以前论坛很火的,没有功率因数测试其它都好

网友:
为啥坏了几颗剩余还能工作?1B24?

网友:
用烙铁换过两颗垃圾灯珠,用了20天又gg索性换新

网友:
这个几块钱的ptc真是神器,修了好多灯板了,5730的珠子建议坛子里商家的欧司朗带齐纳二极管的,有点贵50颗7元左右。这个最好加工一个盒子装起来

网友:
铝基板的我用防风打火机更换。

网友:
串并组合灯板不错,我修理过最早草帽头和仿流明替换。后来出现不少6伏到12伏等高压灯珠,需要分类拆机灯珠电压,以免换错亮度不均烧灯珠。

网友:
不错,也买了这个加热板

网友:
这个加热板哪里有卖?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这个温度有点超,灯板会考成黄色。我装了个温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这个电力检测仪好用吗

我的也是t8,买了十年了。前几天不好使了,拆开看了很多地方虚焊,还没时间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