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灯泡重量和质量有关系吗?

楼主(2021-10-30):
买了两个led灯泡,
佛山的10w有45g。

另外一个杂牌的9w灯只有23g。足足差了一半。

亮度也有相差。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啦

网友:
你这个尺寸差别就很大,影响重量的,铝基板、散热片、恒流驱动模式等。重量轻的肯定要少料,不过现在很多驱动都是无感无电容的,重量就上不来了。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非洲象重是象,亚洲象轻就不是象了

网友: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毕竟重量可以造假

网友:
没有统一的标准光看重量是肯定不靠谱的。

网友:
又要提示灌水泥了吗?

网友:
重量只是其中之一因素而已,不代表一切了。

网友:
早期LED灯都是铝块散热,重量足代表铝块厚实,我前几年买的18W的LED灯重量起码有150克,里面有很大一个厚实的铝型材散热,用了几年亮度都没什么变化,质量非常好!

网友:
这个产品上重量可能还是有差异,基板、散热片、外壳材料、灯座材料、降压方式...都有影响。
但是差异不会那么大,因为实在是结构太简单的产品了。

网友:
灯还没有看到有灌沙的
重的物流成本高,自然好一些

网友:
很多时候不能光看重量。九十年代很多功放机内部用水泥砖增重,假的环形变压器也很多。

网友:
不好说  重量一般是散热片 没散热片的阻容便宜货降功率使用有时候也挺长寿

网友:
主要是铝基板、散热片影响重量的,

网友:
FSL和你说的杂牌产品相比也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牌子,质量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无良商家:这就去多灌些水泥

网友:
看内部,不看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