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已阻值应用或进程:DDVDataCollector.exe,受保护的文件夹\Device\HardDisk0 中毒了?

楼主(2021-10-30):
刚才电脑windows安全中心出现这个提示,是不是中病毒了?

网友:
用的是戴尔电脑吧,这是他的系统服务进程,Dell Data Vault Data Collector,一般是收集数据的,比如用于补丁、BIOS、驱动的升级检测,安全扫描等等。如果占用CPU很高,那就禁用掉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