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析KG-F系列高精度库仑计的 三种接线方式

楼主(2021-10-30):
KG-F系列高精度库仑计的 三种接线方式
接线方式说明视频:http://68.168.132.244/KG-F_jxfs_CN.mp4
1.自身供电接线方式
如果被测电池正常工作时电压范围在10-120V之间可以采用自身供电接线方式,首先将供电选择接口开关拨动至“2W”处,然后接线时将电池的正极接在供电接口“Vsns”处,这根线不用特别粗,1-2.5平方的线都可以,注意电池的正极不要接错。
    电池的负极接到采样器上印有电池GND标志的螺丝上,充电器的负极和负载的负极一起接到采样器另外一个螺丝上,最好用铜鼻子接线比较牢固;充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红色,剩余容量值增加,放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天蓝色,剩余容量值减少。
图1-1-1自身供电接线图

2.外部供电接线方式
外部供电测量的电压范围为0-120V,首先将供电选择接口开关拨动至“3W”处,将外部电源的正极接在供电接口“VEXT”处,外部电源的负极接“GND”处;然后接线时将电池的正极接在供电接口中的测量接口“Vsns”处;注意外部电源的正负极不要接错或者接反。
电池的负极接到采样器上印有电池GND标志的螺丝上,充电器的负极和负载的负极一起接到采样器另外一个螺丝上,最好用铜鼻子接线比较牢固;充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红色,剩余容量值增加,放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天蓝色,剩余容量值减少。
图1-1-2外部供电接线图

3.外部供电接继电器接线方式
继电器的工作电源是外部电源提供,如果接继电器的话就要提供一个和继电器工作电压相同的外部电源。将继电器的控制端口分别连接在测量模块Output Control“OUT”“VEXT”处;将外部电源的正极接Output Control“VEXT”处,外部电源的负极接“GND”处;注意电池和外部电源的正负极不要接错或者接反。
如果想控制充电或放电就按照图1-1-3外部供电接继电器接线图来进行接线,当继电s器吸合时指示灯就会亮起,断开时熄灭作为提示。
电池的负极接到采样器上印有电池GND标志的螺丝上,充电器的负极和负载的负极一起接到采样器另外一个螺丝上,最好用铜鼻子接线比较牢固;充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红色,剩余容量值增加,放电时电流方向符号颜色为天蓝色,剩余容量值减少。
图1-1-3外部供电接继电器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