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良心啊,朗科U196 16G 2.0的U盘,竟然是32G芯片,但接口都是塑料的,能量产成32G不?

楼主(2021-10-30):
如题,8月份在JD买的,给朋友的行车记录仪用,4S说这个记录仪只能用16G的U盘.可他用了几天就说不好用,记录仪不认U盘,于是拿回来了,我在电脑上试正常,格式化又正常.过几天又不行了.没办法给换了个台电的,再没有找我.这些天没事研究了一下这个U盘,发现它的接口竟然是塑料的,见过这么多U盘,它是第一个塑料的接口.惊喜的是用的SANDISK的FLASH,而且还是32G的.能折腾一下,量产成32G的吗?

网友:
给你用降容片你还在那高兴,楼主真心好人

网友:
坏块太多,所以厂家才只敢开一半容量。

网友:
楼主感觉16G变32G血赚

网友:
扔了吧。能换换个吧,这个不好用。还是金属壳正品好点

网友:
这主控不是山寨盘才用的不

网友:
山寨内存或者坏块太多的内存,楼主是不是高兴错了?扔了吧,数据无价。

网友:
当本地音乐播放盘不错

网友:
黑片,坏块多。我有个朗科32的,量产成16的,写入速度快了将近翻倍。这才知道朗科用的闪存都是次品。

网友:
这个主控超烂的,速度慢

网友A:
好多年前买的SANDISK正品U盘,和你的正品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总感觉外观仿的闪迪

网友:
有个夏科的64GU盘,用的是闪迪(东芝)128G颗粒,量产后测试不过关,别想薅资本家羊毛
如果不怕折腾的话可以调整量产容量不断测试,有可能多出几G容量来

网友B:
什么行车记录仪用U盘而不用TF卡啊?

网友:
闪迪的正品用那些芯片检测工具检测不出来什么有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行车记录仪用U盘而不用TF卡啊?

就是福特4S给装的一款无牌360,看上去图像也不清晰,朋友不懂,就被忽悠装上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之类的对频繁写入稳定性要求很高,比正常的U盘要更抗造才对,楼主方向错了,U盘都是挑最便宜的买,朗科、台电,这都是LJ牌子,别指望能用上好颗粒。32G能卖为什么当16G卖?因为这就是颗废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买的SANDISK正品U盘,和你的正品对比一下看看!

同款红色闪迪用了10年!!后面两三年因为塑料口坏了,板子拆出来用胶水封住整板,U口贴了东西加厚凑合用的,今年才弄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款红色闪迪用了10年!!后面两三年因为塑料口坏了,板子拆出来用胶水封住整板,U口贴了东西加厚凑合用 ...

是的,这个塑料的口很容易坏。好多年前单位采购300个,我截留了十几个,留下的后来使用中有一半都是口碎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