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黑片跑RDT,这样算正常吗?

楼主(2021-10-30):
事情是这样的,2258XT+闪迪黑片
直接用1高格能正常开卡,也能初始化,但是分区的时候就会卡住,更不提什么跑圈,H2了。
尝试跑RDT

开卡设置如图,先1,勾迁RDT

TLC黑片设置的ECC20-50

开出的坏块显示15

然后重新通电跑了2个多小时,RDT通过,总共200多坏块,在CH0和CH2

再次选择3和不勾选RDT开卡

结果开出坏块数只有40,,这正常吗,感觉坏块没有屏蔽掉?但是终结果是能正常分区,跑图也能绿色OK。

是因为没有勾先这个保留,检查RDT吗?勾不勾选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
初次跑RDT 希望坛友能答题解惑
感激不尽。

网友A:
rdt结果正常,但ecc这么高还这么多坏块,这盘不一定能用的久。最后的40坏块是计算方式不同

网友B:
这几个数字并不是坏块数,是跑出来的fail count(包含erase,program,read所有的失败数量)。

开完卡之后,右键,出来的才是坏块数量。

网友C:
你自己都说是黑片了,本来就是完全不合格的,还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dt结果正常,但ecc这么高还这么多坏块,这盘不一定能用的久。最后的40坏块是计算方式不同 ...

ecc高?是指那个20和50吧,那原厂正片该改成什么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说是黑片了,本来就是完全不合格的,还想怎么样。

这不是还想用一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数字并不是坏块数,是跑出来的fail count(包含erase,program,read所有的失败数量)。

开完卡之后, ...

了解,也就是跑RDT开卡,过程上没什么问题是吗?ECC是不是要降低到45或者40左右?
之前有看小唐说过什么第二步选择2来开,不要选择3开。

网友:
保留RDT指的是保留这一次跑RDT测试的结果吧?

网友:
闪迪的骗颗粒就是这样 坏块多 再加上模拟SLC的容量在靠前区间上 这个区间的坏块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