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1.5匹马力空调换外机板子

楼主(2021-10-30):
2015年五一买的空调,2016年移机到自家新房里。
结果在2018年快三年的时候半夜跳闸了,售后说烧了外机控制板,给换了一块外机控制板。
前几天运行一段时间就显示E1错误码,不制冷,但是关机消失,再开机运行一会又出现了。

叫来了售后,说又是外机控制板坏了,要换外机控制板,这次要自费了,680块好心疼啊。
新的外机板

拆下来的外机板,没看到什么东西烧,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家电维修跟现在修车一样,都不是修坏掉的零件,都是换整个模块,利润大来钱快。

网友:
建议去某宝买拆机板,下单之前可以先和卖家沟通下,有很多卖家能够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B:
查代码好像说是通讯故障,

网友C:
要省钱还是定频机好啊。

话说咱们专业人士就不要说几匹几匹了。3200w的机子吗?

网友D:
那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E:
680比买新还赚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代码好像说是通讯故障,

查代码说是通讯故障,售后说是外机板烧了,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省钱还是定频机好啊。

话说咱们专业人士就不要说几匹几匹了。3200w的机子吗? ...

是的,3200的机子。
这确实不如以前的定频机简单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究竟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啊,我虽然是学电子的,但我不做空调,不懂怎么查。
同学有在空调厂家的,但是一个在珠海,一个在佛山,这么点小事,也不用麻烦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680比买新还赚钱吧

原厂定的价,主板450,检修费和高空费230。
买一台新的1.5匹新空调要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电维修跟现在修车一样,都不是修坏掉的零件,都是换整个模块,利润大来钱快。 ...

是啊,售后都不愿意查故障原因,直接换。

网友:
专业修空调外机板各种驱动器

网友F:
网上有修板子的,160元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修板子的,160元左右

多便宜都要别人搞啊,所以,有些钱别人赚,安全第一,DIY第二啊

网友:
楼主参考我这个帖子,胆大心细这600大洋就省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0985-1-1.html

网友:
电源故障就检查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便宜都要别人搞啊,所以,有些钱别人赚,安全第一,DIY第二啊

主要是高空作业,这个搞不来,一没安全绳,二恐高

网友:
美的外机板E1常见三个电路引起,一、真正的通讯电路,二、 模块短路   三 、开关电源。

其中以开关电源故障导致的E1比较常见,今天再次修的E1就在于三  ,开关电源,板上电,红黄2灯不亮,测次级输出指针表动一丝丝,基本没有什么电压,由此判断不先考虑芯片,因为有振荡产生,直接干那三粒米,故障排除。

百度到的

网友:
家里志高空调10年没坏过,去年天冷的时候想打下暖空调,竟然出现笑脸闪闪了不启动,查了下网上说是有问题了,就打了志高服务,人来了就看下说是外机板子坏了,换一个750元,检查费50,我说你咋不抢啊,你给我证明是外机板子坏我给修,拆都没拆就这么看看说板子坏我也会说,后来给了50让他滚!到了今年春天心思思就想着自己换,就是楼高虽然没恐高症,但保险还得做到位,买了两根防护绳准备某宝入手控制板,买前又抱着不死之心再开机看看,娘的!机器一点问题也没,又制热又制冷!顺顺利利过了今年夏天!白瞎了我50元+怄气+绳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