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笔记本电源和HP的能通用吗?

楼主(2021-10-30):
都是小圆孔带针的,HP的电源有很多,华硕的只有一个,经常带着走,不太方便,两个的电压都是19V,90W的,只是华硕的中间那根针比HP的短,试了一下,华硕的插HP可以关机充电,但开机就只显示接通了电源,没显示充电,HP插华硕的还不敢试。

网友:
电压一样怕啥
都是内正外负
顶多不识别

网友:
不一定哦

现在一些缺德牌子,充电器带ID,换不对的不让开机

网友:
不能的。。里面那个针各家定义不一样,HP带芯片的。。。

楼主:
经真机测试,HP小圆孔带针19V电源可以和华硕的互换使用,充电显示都正常。

网友A:
都是H开头的,应该算是亲戚,基本上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H开头的,应该算是亲戚,基本上能用吧

什么亲戚,连远房表哥都攀不上,高贵的阿苏斯可是A开头的,岂是H开头的古堡精灵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亲戚,连远房表哥都攀不上,高贵的阿苏斯可是A开头的,岂是H开头的古堡精灵能比的。 ...

来了中国都是H字辈的,和华为也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