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菲利普剃须刀改造

楼主(2021-10-30):
改成了typec充电口,把tp4056充电模块内置进去,弄了个导光柱再后面,里面全部用704防水胶打了!

网友:
懂生活,好耐用

网友:
整的不错,但是不具体  没有细节,想学都难.生活就是不停的着等

网友:
内部是啥样的?

网友:
反正不能用胶棒固定,我改的一旦充电,那胶直接软化,稀糊糊的,不行。硅橡胶固化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