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问一下各位这个是不是正常情况?wvr1200g

楼主(2021-10-30):
海鲜市场90包邮收的企业级路由器,5G正常,跑的上400m,但是2.4G信号在使用蓝牙时候不稳定,15宽带测试2.4G网速只有不到20m,关掉音响以后好的多,但是仍然跑不上100m,不知道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好像华为的tc5200也跑不上?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正常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蓝牙和2.4gwifi互相影响,都是2.4g的,2.4gwifi百兆顶天了吧

网友A:
正常

楼主收这么多过时的东东玩

TP家族的现在的固件不好玩了,这种WVR系列,原厂固件应该还可以,,就是N年不更新,,以前的到还可以玩玩固件练练手

1200M无线=2.4G 150M*2+5G  450M*2

无线性能与终端手机连接速率,,,,外界干扰,,等

可查看终端手机连接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楼主收这么多过时的东东玩

我也有一台war120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楼主收这么多过时的东东玩

TP-LINK的企业级路由器哪家企业用哪家倒闭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楼主收这么多过时的东东玩

其实老哥,这玩意是3.0版本,19年生产的。。。即使是wvr1200l初代都没这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