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比手机还轻便的众仪ZT-933S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10-30):
由于工作需要,一直在找一款轻便的万用表,看到很多大佬都有众仪表,我也就对众仪表有所关注,但不知究竟怎样,所以入手一个体验一下。

这是一款带有翻盖的,语音换挡、语音报数的口袋表,对于语音报数我是已经向往已久的,所以这也是选择这款的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规格参数为

语音命令: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开箱及外观展示

包装盒的正面,上方是众仪的注册商标,中间大图是本产品图片,下方有一年质保的标贴

反面是产品打开时的一个图片,下面是制造商信息,顶端有一个挂耳,方便上架销售

开箱后,除万用表外还有一份使用说明书,一个合格证,一个收纳包及两节7#电池和一份其他仪表的小册子

万用表宽度为80.5mm

长124.3mm

厚度22.6mm

不含电池重量仅166g,非常轻巧,这点符合我的预期

万用表正面,上面大窗口,采用透明塑料,可清晰的看到里面液晶屏的字符,分为两屏,横线以上为主屏,显示所测数值,横线以下为辅屏,在测交流电压时显示频率,其他测量时显示室温,左侧还有模拟条显示。下面排列着六个按键,分辨是电源键、频率/占空比键、HOLD键、伏特/毫伏/NCV键、电容/二极管/电阻/通断键、语音键,外壳采用TPE双注塑工艺,红色稍软,增加了抗摔能力

表后面上端是发光二极管窗,用于照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下端是电池仓,有一颗螺丝紧固,从高处落下不会掉下电池盖

侧面下端中间的缺口是用来打开盖子的,还可以拴上手绳,右侧小缺口是引出表笔引线的

打开盖子,里面还有对应的按键,表笔收纳在右侧表笔室里

翻盖上印有语音命令,用的时候可以对照一下,不能说错一个字,否则他就不搭理你

表笔室上端还有一个小翻盖,压住表笔笔尖

翻盖往后翻,可以把表支起来,方便观测

表笔非常迷你

用正常表笔比对一下就很明显了

打开背光,在黑暗的环境下也能看清

二、拆解

从下端插入开机棒很容易打开

拆下的外壳

外壳下盖,喇叭透声孔和LED照明透镜

整个主板

麦克

喇叭

蜂鸣器、8M晶振,软封芯片,很规整,乍一看还以为是硬封

图片中的引线是背光灯板电源线,这部分是电压升压电路

语音小板

麦克引线和喇叭引线,都到语音小板上了

液晶屏

背光板

背光板的两颗发光二极管

六颗按键

与按键对应的六个按钮

三、测试

下面做一下简单测试,由于没有专业仪器,这个测试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是测着玩吧

先测一个1欧的电阻,933S显示1.0欧,电桥显示1.022欧

1K电阻,933S显示1.09K,电桥显示1.096K

100K的电阻,933S显示101.3K,电桥显示101.7K

1.5M电阻,933S显示1.471M,61E+显示1.4865M

测一下电容,933S显示1.018uf,61E+显示1.0084uf

测交流市电,933S显示239.1V,61E+显示238.1V

测9V电池,933S显示9.25V,61E+显示9.205V
通过电阻、电压的测试,该表应付一般的电气维修绰绰有余

测非接触电压探测,随着距离的远近,933S发出急促的报警声

测一下关机时的静态电流为0.25微安

开机后静态工作电流为8.794毫安

打开背光灯时的电流为31.35毫安

有语音播报时的最大电流为130毫安

当电压降至2.7V时出现欠压符号

继续降低至2.36V时自动关机,看来用镍氢充电电池是不行了

再做个大胆的试验,将电压提高至4.2V时正常工作,看来改造成锂电应该没问题,不过是否影响寿命,还有待检验

最后直观的比对一下大小,可以轻松的放在手掌里

跟小米手机比一下大小宽度略大一点点,厚度有两个手机厚

长比手机短了很多,所以携带式非常方便的

这是装在上衣口袋里的样子

四、总结

这是一款便于携带的口袋机,尤其是有翻盖,即使放在杂乱的工具包里也不会伤到万用表,很适合电气现场维修用。
感谢各位大佬光临!

网友A:
我那个,之前送的是只听话的哑巴!哈哈

网友B:
看电路板稀少元件,按说可以做到更小的。像火柴盒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稀少元件,按说可以做到更小的。像火柴盒一样。

要是那么小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这么贵的表竟然还是牛屎,除此之外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那么小的话就更好了

做那么小的话就只能用纽扣电池了

网友:
双语音万用表,创新引领潮流。

网友:
路过看看,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没有电流档的万用表,

网友:
这种垃圾做工卖48我还得考虑半天

网友C:
感觉语音表不安全,

网友:
这个头确实小巧便携。

网友:
如果经常外出维修,这种便携小型表真是很实用!

网友:
屏下部是一直用来显示温度吗?

网友:
这表虽小 外出携带也方便 功能也挺全的,但不知质量 精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语音表不安全,

其实,这种语音表也是安全的(就个人信息方面),不像手机、智能音响那样需要联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之前送的是只听话的哑巴!哈哈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喇叭。
先看下语音模块的外观,然后找到模块上的8002功放芯片,然后在功放芯片的功率输出脚接个喇叭(8欧0.5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种语音表也是安全的(就个人信息方面),不像手机、智能音响那样需要联网用。 ...

他说的是防烧安全方面吧?

网友:
玩具厂又出新品了,虽然没什么用,众仪卖的是表情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防烧安全方面吧?

也许是。

字数补丁.a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