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MB2199E KLMAG1JETD

楼主(2021-10-30):
..天猫买了一个U盘128G,发现是扩容的,真实的内脏为CMB2199E主控加KLMAG1JETD颗粒,我想问一下,KLMAG1JETD颗粒是EMCC5.1,他不是153球的,在上下两边还有许多触点,淘宝上都说是153球的,那么是不是上下两边的触点没有什么用呀。如果没有用为什么CMB2199E主控板上面有触点连线。具体的看图。

网友A:
把emmc里面nand引线出来用的

网友:
一楼正解,三星的emmc和ufs很多都有nand金点,引出来后可以开nand定义。

你这颗真实容量是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mmc里面nand引线出来用的

我想知道,按153引脚能开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按153引脚能开卡吗?

开过nand定义的emmc或ufs,不可以再开原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过nand定义的emmc或ufs,不可以再开原协议。

谢谢了,我明白了,没有植锡板,还得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