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 没有公共线的查线对线器 有参考

楼主(2021-10-30):
https://b2b.baidu.com/land?id=1f1ba396c05b0380eccce6a47a21e52210

http://sell.foodmate.net/show-130347.html

研究了很久,查线对线的电路, 原本想是用 网线测试仪来改, 无奈网线测试仪的应用方面,还有功能和这个相差太远,  两年多前发表过一个帖子,帮帮团 的人艰不拆了  邢宝伟温力口 热心网友 蕴殇  ,天涯浪人邓穿石,   给出了不少主意, 在此也非常感谢他们。

     经过一番搜索,看到这个产品, 这个是没有公共线,即可在一端迅速查找出所有线端的线序, 方便接线,  还能测出短路, 断路,

请问有谁能想得出它是什么原理吗, 或者有谁能仿出这个电路? 我的最终目的是想做出这个工具, 毕竟没有的卖, 页面上的联系电话都没联系上。  如果有谁能做出来, 我可以付费, 相信很多人都需要这个工具

下面是使用介绍

使用介绍
在某一建筑物内,有一束电线共12根,全部为白色,线的一端在一楼,另端在30楼。某工程师在30楼查找线缆时遇到困惑,无法确定究竟那根是他需要找的线缆。然后他使用了2/12对线器,将发射器的12个鳄鱼夹分别夹住在一楼的12根线头,再到30楼用接收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触12根线头,接收器的数码显示立即告诉他每根线的编号,自然也就方便的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根线缆。在此过程中,根据接收器的数码显示,他还意外发现了某两根线缆之间发生了短路,终非但找到了所需的线缆,还排除了故障。且一个人就完成了操作。

◇整套仪器由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标配)
◇电线识别、对线,应用于一束电线或多根电线的区分,线缆长距离达10公里以上
◇不需要基准电线,一次可对线12根线缆,如需区分更多电线可多次测量或用多个发射器
◇使用多个发射器可识别多达160根电线(选配)
◇可判断导线间是否短路或断路
◇接收器数码显示对应的电缆编号,及显示电缆的短路与断路
◇接收器同时也是一个通断检测器,带蜂鸣声报警,可用于测量电线是否导通
◇使用方便,只需将发射器的12个鳄鱼夹分别夹住电缆一端,再用接收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触电缆另端的12个结点,就能从接收器上看到对应的线缆编码。

网友A:
频率检测吧,发射端黑线GND,其他线上给不同的频率,测试端对应检测出频率就知道哪根是哪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检测吧,发射端黑线GND,其他线上给不同的频率,测试端对应检测出频率就知道哪根是哪根了 ...

频率 分开两端, 是不能单独测得的吧

网友B:
2个表笔测,不是一个做公共端么,如果不是,那么退一步,自己做可以这么做,又不是去兼容别人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表笔测,不是一个做公共端么,如果不是,那么退一步,自己做可以这么做,又不是去兼容别人的产品, ...

两个表笔测,一下就显示 线序号码呢,  而且 示意图也很明白, 一端在很远距离之外, 人只在另一端操作, 不用重复跑来跑去,  没有说要兼容别人的东西, 是要做成这样子的东西, 关键是买不到,只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表笔测,一下就显示 线序号码呢,  而且 示意图也很明白, 一端在很远距离之外, 人只在另一端操作, ...

12根线,一根做公共端,或者有屏蔽层做公共端,另外11根,给不同的频率或者其他信号以区分,就是接收端不好找公共端,但最低也就试11次或者说12次,根据信号显示编号,没信号就是断了,2个信号串扰就短路了

没公共端也不是不能,12根线给不同信号,根据信号计算相位差什么的(知识不够,瞎掰的),就那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根线,一根做公共端,或者有屏蔽层做公共端,另外11根,给不同的频率或者其他信号以区分,就是接收端不 ...

没有公共端, 没有公共线, 所有不好寻线的电路难点就在这里,

要有公共线,我就不至于这么想要介绍的这个设备了,

网友C:
高级点的网线测试仪可以搞定,一次8根线,甚至时域反射给你测出断线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点的网线测试仪可以搞定,一次8根线,甚至时域反射给你测出断线距离。 ...

这个就已经很高级了。, 和网线测试仪不一样

网友:
它的实物图片中发射器有1黑10红共11条线,接收器都有1黑1红共2线,既然测试线区分颜色,功能肯定有区分,猜测如果两者的黑线接地,那样公共端就有了,后面的实现就可以参考带多个终端的网线寻线仪了,只是这样接收器端用红表笔接触12根线了,这点与描述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