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体重秤1改锂电

楼主(2021-10-30):
小米体重秤1(已经停产,现在官方卖的已经是2代)经过测试,工作电流10-30mA(根据显示数据的位数,也就是LED点阵亮起多少个LED变化),静态有10几-100多uA跳动(待机脉冲)。由于使用的是4*AA干电池供电,体重秤(估算)平均静态功耗50uA,全年无休。。。,一不小心就容易漏液腐蚀弹片。干电池也不环保,准备换锂电。

搜遍全网,发现改小米体重秤1为锂电有不少,但几乎都是用:锂电+升压方案,升压静态还会产生30-90uA自耗电(不同升压芯片方案)。且体重秤有待机脉冲,会导致升压电路无法进入低功耗模式,累加充电、保护芯片及体重秤静态耗电,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准备绕过体重秤低压保护电路,直接供电,从而无需升压。
经过拆机(拆机步骤网上有很多视频)分析主板发现,干电池一路6V进 HT7333 LDO降压到3.3V给众IC供电,一路通过R1(2.7MΩ)、R2(1.1MΩ)分压进牛屎检测电池是否亏电。发现差不多分压点降到1.08V,电子秤会提示电池亏电(电池亏电符号弹出)。

为保证主电路工作正常,锂电3.3V左右让其提示亏电(小电流下,3.3V残存电量也不多了),经过计算,将R2改为1.5MΩ最佳。

稍微清理改造下电池仓,装上老当益壮的锂电池,翻出正当壮年的4056充电板(改为500mA充电),配合青春年少的电子秤,老中青三代协同配合,工作融洽,以平均50uA静态电流算,待机至少可以1年,基本达成改造的目标!

网友:
挺有diy的精神

网友A:
是不是把R2改成1.5MΩ就可以了?

网友:
参加超市门口促销活动,送了个电子体重秤,一节2032,用了小10年没换过电

网友B:
诺基亚的电池质量好啊.我2012年手机的 三星锂电池,都胀气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强

网友:
嗯,好。手机电池 一般有 保护板。定期 充电 最省事

网友C:
话说如果锂电池自带  欠压保护板,那就啥都不用改了。一般这种手机锂电池都自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R2改成1.5MΩ就可以了?

同问,确实这个很费电池,我一般用完了把电池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如果锂电池自带  欠压保护板,那就啥都不用改了。一般这种手机锂电池都自带的吧。 ...

不改会一直提示电量低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的电池质量好啊.我2012年手机的 三星锂电池,都胀气了

应该说这家电池的质量不错!和诺基亚只有个型号的关系!

楼主:
回复所有人问:
改4.2V锂电,只要将R2改为1.5MΩ就可(电阻是0603封装)

我已经用了几个月了,效果良好,也不用担心锂电池会过放损坏,因为电子秤会低压保护,
保护时锂电池差不多还有3.3V左右电压,待机还能坚持大半年,
以前要4节5号电池,开销大,久了怕漏液,现在基本就不用管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另外,你们有没有发现“小米体重秤1” 电池盖板有点松吗?经常盖板掉下来。
因为里面装了4节5号电池,电池本身就比较重,盖板卡扣又比较松,
人站上去称重,一方面有震动,一方面有轻微型变,所以电池盖板老掉下来,
甚至电池也掉下来。我以前要用胶带贴住盖板。。。

现在改锂电后,电池比较轻,粘在底部,所以这个小毛病也解决了。

网友(2022-03-08):
为什么我用升压板会有秤误差过大的问题

网友:
还是这种三节电池的方便改。

网友:
我有一把小米体脂称,好像好几年才换过一次电池呀。(印象中是3节?)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是分压电阻是怎么计算的,我用了1.6M电阻,为什么重量都不对了。。。

楼主:
此电阻只牵涉到 电压低 检测,应该和 重量无关,除非真的是 电压太低 了,芯片都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采用旧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

网友:
提高供电效率比升压6V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