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源的尖叫,滋滋~ “难道电源在呐喊着我,哥哥别这样,请温柔点

楼主(2021-10-30):
可编程线性程控电源,使用可编程电子负载CV模式测试,电源从小电流突变成大电流比如1A设置成60A,大概五次重复这样的操作,会出现一次,尖峰波形,可编程电源内部也会发出尖叫声音(如,滋滋滋~~~)请分析下图波形。存在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过载,保护了

楼主:
不会,CV拉载电压才拉载3V*6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CV拉载电压才拉载3V*60A。

这个不知道了,可能内部老化后无法带动这个功率
电容换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了,可能内部老化后无法带动这个功率
电容换一遍

反复不断进行大小电流切换才会出现此问题的。去换一遍电容,那我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网友:
估计某个工作点电流的时候内部有自激现象

网友B:
也有可能在某电流下和电子负载恰好形成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在某电流下和电子负载恰好形成振荡

是电源问题。已寄回去厂家换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