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也拆一个最近比较火的29块的4G网卡,顺便折腾

楼主(2021-10-30):
30不到的4G网卡,骁龙210或者410芯片,想想还是挺值的,也不是图他流量,就是馋它身子,我这个是帕米康旗舰店的卡。原本车开走了涨到29,但是可以注册个新号啊,加上新注册的10元优惠劵19块

拿到手的包装,深圳发货,物流是顺丰...(发顺丰有点奢侈啊)
拆开盖子,过程省略。
来这的朋友都知道怎么拆的对吧~卡槽还在,但是用一个海绵双面胶粘住了(总比打胶水好,那才难弄下来)

主板背面,用的是集成了骁龙210的模块,内存配置应该是512M+4G,看之前群友们的帖子应该是安卓系统,那就有趣了

试试联想的安卓投屏软件,果不其然,认出来了,让我们康康里面有啥好康的~

连进去,hmmmmmmmm....

桌面没有,设置进不去,往下拉,可以进去开发者设置选项,还有安卓的下拉中心

这分辨率,怕不是2寸屏幕小屏手机(或者带屏幕的随身WiFi)魔改来的。
那就先到这里,后续学一下ADB工具和root啥的(好久没玩刷机了,基本都忘了23333)
最后补充:

管理界面有够丑的,至于激活后的网速...我奶奶的3G手机速度都比这快,鸡肋至极(尤其是一想到最低69的3个月套餐,想想以前高中时买过的同类设备,基本上一两个月就掉速限速跑路,自己和舍友的几百块打了水漂,其实还是不太推荐的,除非你和我一样馋的事它的身子)

网友:
购买链接了?

网友:
拆的好,拆的棒!大家其实都是馋它的身子!

网友:
家里4g手机都用不到,这玩意花钱就是搭进去的

楼主:
直接搜帕米康旗舰店就行

网友A:
哪里还用的到网卡啊,设备都能连无线网了,而且手机网络也很方便共享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还用的到网卡啊,设备都能连无线网了,而且手机网络也很方便共享出去。 ...

确实,不过我看唯一的优势只剩下耗电(功耗低)了吧,毕竟没有屏幕没有各种传感器,也没有什么内置软件在后台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我看唯一的优势只剩下耗电(功耗低)了吧,毕竟没有屏幕没有各种传感器,也没有什么内置软件在 ...

这点耗电也没必要省了吧,除非是长期外出办公的,否则手机热点共享下也要不了多少电,这东西还得插卡,总不至于把手机卡拆了插这上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我看唯一的优势只剩下耗电(功耗低)了吧,毕竟没有屏幕没有各种传感器,也没有什么内置软件在 ...

有插USB的设备,手机上现在有个功能是通过USB共享网络,可以共享手机卡网络,还可以把手机连到的无线网络通过USB共享给设备。

网友B:
这个不贵,但是要跑起来还必须配个卡,卡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贵,但是要跑起来还必须配个卡,卡贵。

确实,最便宜的那种卡都要20多,这个它里面是内置了esim卡,不过,这卡只能用他们的套餐,基本上这玩意设备是白送的,靠卡赚钱,像我这种馋它设备的,才不用他们的卡,拿去刷机玩

网友:
搞个短信转发或者免流 挺不错

网友:
没有刚需的还是老老实实用手机吧,即便是华为的移动WIFI,信号也赶不上最便宜的正牌手机。

网友:
卧槽????居然还有UI???

网友C:
是安卓的真就好玩了,不知是安卓4还是别的,有没有可能改大内存大闪存,另外这个应该可以免流的,现在免流好像不好做了

网友:
不需要实名制的话,可以搞成烘炸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安卓的真就好玩了,不知是安卓4还是别的,有没有可能改大内存大闪存,另外这个应该可以免流的,现在免流 ...

从这UI界面、设置界面来看,这个东东的安卓版本是5.1.1。

很抱歉,“WiFihotspot”已停止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这UI界面、设置界面来看,这个东东的安卓版本是5.1.1。

很抱歉,“WiFihotspot”已停止运行。 ...

这么好,我的平板到现在还是万年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我的平板到现在还是万年4.4

嗯。

网友:
你这网速是 :自己的手机卡 还是 买的商家esim的 /////自己手机卡插进去也只能跑这么低网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