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主轴晃动啊,烦死了,怎么整

楼主(2021-10-30):
捏着这个开孔器摇能明显感觉晃动,同心度还是好的,强迫症难受死了,不知道是不是锂电钻的通病,换了好几个都这样

楼主:
本来只是想买个电钻,不知不觉也变成了摸摸党,

网友A:
同心度好的管它干嘛

网友:
据说德国西门子原装进口钻床同心度高,不知道楼主要不要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好的管它干嘛

平时打小钻头容易断

网友:
是主轴有旷量!没得救!

网友B:
看下心理医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心理医生吧

平时就打4mm的钻头,一用力就断,钻头耗不起啊

网友:
电池的电钻好像都这样,同心度堪忧。得伟博世之类的可能好一点,但是跟交流的还是无法比。

网友:
把主轴拆了就不会晃了

网友:
4毫米的钻头一用力就断,那不是电钻问题,要找找其它原因。

网友:
锂电钻全都这样,结构注定了他不会同心度太好,想同心度好只能用交流手电钻,不带扭力调节,锂电钻叫锂电钻实际应当是有电钻功能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
4mm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断     1mm倒是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时就打4mm的钻头,一用力就断,钻头耗不起啊

4mm都断?不可能吧?我用3mm4mm钻头当锯子用,扩孔开槽都没事,是不是你使用不当啊?

网友:
你试试手跟着钻一起幌慢速打就好了,我们打2mm的都没事的。

网友D:
有间隙小的,国产双轴承的,产地江苏启动,有刷电机,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mm都断?不可能吧?我用3mm4mm钻头当锯子用,扩孔开槽都没事,是不是你使用不当啊? ...

我钻深孔用的,稍微一偏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间隙小的,国产双轴承的,产地江苏启动,有刷电机,太好用了,

东成轴承不太行吧

网友:
东成的单轴承是不行的,国产的双轴承夹头,自己换哈尔滨轴承,实在太好用了,不过电钻已经卖了,这个要靠运气,有时候能买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