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款充电器充电曲线测试,价位从高到低: ISDT C4EVO/明智ST4S/SONY CS2B/倍量UK95

楼主(2021-10-30):
价位从高到低: ISDT C4EVO,明智ST4S,SONY CS2B,倍量UK95

网友:
不错,难得一见的技术帖

楼主:
电池架+蓝牙万用表+5号转接座磁吸线

手机APP监测,不用打开电脑,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架+蓝牙万用表+5号转接座磁吸线

手机APP监测,不用打开电脑,比较方便 ...

曲线看不懂。。能解毒一下么

网友:
到底哪个好啊?

网友(2022-02-14):
索尼CS2B,2A是手电坛神器,充电池不热,就是慢点,其他我没有不知道咋样。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架+蓝牙万用表+5号转接座磁吸线

手机APP监测,不用打开电脑,比较方便 ...

找到万用表型号了,这个表用着怎么样

网友(2022-04-16):
又见技术贴,长知识。

网友(2022-09-05):
这么好的贴,居然这么冷清吗,帮顶,留用

网友:
曲线的关键点是转入涓流或停充时刻的ΔV值,这个也跟充电电流有关,楼主光晒曲线了,参数什么的都没介绍,没几个人看得明白。

网友:
是不是还可以把电压信号接到电脑的耳机插孔里,有个软件可以把声卡的输入信号画成曲线,那成本就几乎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