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坛友开发的p150电子负载

楼主(2021-10-30):
坛友开发的p150电子负载一直没敢超功率使用,为了测试散热器的性能,超到200w看看,想不到原装的AMD散热器居然能压住200w的功率,mos管用的是260n,居然温度不超90度,

上DIY的324电子负载250w看看,探头测得94度,测温枪测得120度左右,烧机半小时不见升温,

这样测试下来DIY的324电子负载4个散热器上1000w应该没问题,上8管800w,温度63左右不上升,不出意外1000w没问题,改天再测试看看会不会boom,,,,

网友:
左下角的表头单出吗

网友:
小无刷电机风扇只适合原厂CPU不超频用,建议换每分钟1万转4安拆机风扇,平时低速用大电机效率高发热小。最好能像EBC增加电压电流联机曲线,充放电一体。

网友A:
图1的电子负载那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的电子负载那买得到?

闲鱼搜,p150c电子负载,不知道卖家还有没有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电源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电源测试的?

台达4830通信电源+睿登5020数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