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响打开电源开关滋滋响没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30):
漫步者音响打开电源开关滋滋响,指电源示灯闪一下灭掉,音响不响,怎么办?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电容挂了?

网友B:
电源负载过高,应该是内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电容挂了?

电容没有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负载过高,应该是内部短路

可是多开关几次就保持住开机状态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