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arduino测试三极管特性曲线

楼主(2021-10-30):
事情的起因是我打算自己设计一个接收商丘BPC低频时码的接收器,这部分等成熟的时候我再另开帖子
然后在研究放大电路的时候,发现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怎么定大部分书都是语焉不详的滑过去了,讲的最有操作性的是通过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来定,看起来很靠谱,但是找了n个datasheet,貌似没有厂家提供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曲线。。。没人提供那就自己测吧
最理想的方案是安捷伦4156, 我查了一下二手的也要6000, 不现实。还是自己DIY个简易装置吧,其实只要测试IB/VB/IC/VC就可以了,弄4个万用表就ok,再搞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恒流和恒压,比安捷伦4156便宜多了,但这个信号发生器貌似没有卖的,自己做也比较复杂,我只要看个曲线,还是能简化就简化。那弄个555振荡电路输出锯齿波就行了,相当于电压扫描了,还能测试一下频率特性。正打算干的时候,忽然想起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电位器分压就好了,拧一圈就相当于扫描了,也不用搞那么多万用表,直接串上电阻,然后用arduino ADC功能,2个针脚分别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除一下就是电流,如果三极管直接接在电阻上的话,那三极管的电压也直接读出来了,也就是说2个针脚就可以测出一条线路上的电压电流来。问题是arduino ADC功能有足够的分辨率吗?
从电压上来看,5v/1024=4.9mV, 对于三极管来说足够精细了。
如果用1欧的取样电阻 ,那电流的分辨率就是4.9mA, 这个有点粗。换成10k的取样电阻,分辨率达到0.49uA, 对于IB来说也绝对够了,但5v条件下可能限制了最大电流,起码有可行性,可以测测看,不行再换小一点的电阻。
这样只需要1个arduino, 有8根ADC pin, 可以做4条线路的电流电压测试。再加上2个取样电阻,1个扫IB的电位器就可以搞定了,arduino直接输出到电脑,还免了抄数据的麻烦。
这个程序和电路图都很简单,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测得的曲线,应该很少能见到。

这是IB/IC曲线,大家都知道三极管是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就是从这个曲线得出的结论

这是输入特性曲线,很多估算都是按照VBE=0.6v来估算的,我测得管子是2N4401, 从他的曲线来看,放在0.72左右应该更加合适,这样对应的IB大概是0.07mA, 相当于基极和5v之间串了(5-0.72)/0.00007=61k的电阻
其实从IB/IC曲线来看,无论IB有多小,IC都是线性增加的,有必要放到VBE=0.6v IB=0.07mA的地方吗?我现在的理解是因为输入的是 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所以要放在IB随VB明显变化的地方,存疑吧。

这是输出VC随IB变化的曲线,IC与IB是线性关系,那VC与IB显然也是线性关系。从这个曲线可以看出,如果输入是电流的话,输出都是成比例的,没必要设定工作点。

这是VC随VB的变化,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那确实在VB=0.72附近变化明显

这是IC随VB的变化,跟上图其实一个意思

Arduino的程序非常简单,我是用了测3次取平均值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Serial.print对float只输出2位小数,如果直接输出电压那就相当于10mv级别,浪费了ADC的精度。我是乘了1000输出mV为单位的电压。当然输出ADC的值后面再处理也行,但能偷懒还是偷个懒吧,这样直观一些。

int aa[8];
int i, counter;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A0-pin(mV) A1-pin(mV) A2-pin(mV) A3-pin(mV) A4-pin(mV) A5-pin(mV) A6-pin(mV) A7-pin(mV)");
}

void loop() {
  for (i = 0; i <= 7; i++) {
    aa = 0;
  }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2; counter++) {
    aa[0] = aa[0] + analogRead(A0);
    aa[1] = aa[1] + analogRead(A1);
    aa[2] = aa[2] + analogRead(A2);
    aa[3] = aa[3] + analogRead(A3);
    aa[4] = aa[4] + analogRead(A4);
    aa[5] = aa[5] + analogRead(A5);
    aa[6] = aa[6] + analogRead(A6);
    aa[7] = aa[7] + analogRead(A7);
  }

  for (i = 0; i <= 7; i++) {
    Serial.print(float(aa) * 5 / 1023 / 3 * 1000);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delay(100);
}

这是电路图,R1可以设定基极的最高电压,免得有些电压比较低的管子击穿了

楼主:
这是我测得的输出信号,增加了IB和IC两列,想自己画图的可以拿去
A0-pin(mV)        A1-pin(mV)        IB(mA)        A2-pin(mV)        A3-pin(mV)        IC(mA)        A4-pin(mV)        A5-pin(mV)        A6-pin(mV)        A7-pin(mV)
211.8        211.8        0        4998.37        5000        0.013583333333334        4978.82        4960.9        4952.75        4910.39
288.37        285.11        -0.000326        5000        5000        0        4843.6        4716.52        4612.25        4574.78
371.46        371.46        0        5000        5000        0        4897.36        4814.27        4739.33        4675.79
500.16        498.53        -0.000163        5000        5000        0        4982.08        4965.79        4960.9        4915.28
513.2        511.57        -0.000163        5000        5000        0        4861.52        4747.47        4654.61        4615.51
513.2        509.94        -0.000326        4998.37        5000        0.013583333333334        4892.47        4799.61        4711.63        4651.35
513.2        513.2        0        5000        5000        0        4985.34        4969.04        4964.16        4915.28
513.2        511.57        -0.000163        4998.37        5000        0.013583333333334        4877.81        4778.43        4698.6        4657.87
513.2        513.2        0        5000        5000        0        4879.44        4773.54        4670.9        4613.88
513.2        513.2        0        4996.74        5000        0.027166666666669        4982.08        4960.9        4956.01        4903.88
606.06        612.58        0.000652        4985.34        5000        0.122166666666665        4900.62        4815.9        4747.47        4708.37
661.45        708.7        0.004725        4868.04        5000        1.09966666666667        4866.41        4749.1        4639.95        4582.93
681        782.01        0.010101        4734.44        5000        2.213        4975.56        4952.75        4942.98        4894.1
689.15        821.11        0.013196        4652.98        5000        2.89183333333334        4921.8        4853.37        4796.35        4755.62
698.92        881.39        0.018247        4506.35        5000        4.11375        4855        4726.29        4613.88        4563.38
703.81        928.64        0.022483        4403.71        5000        4.96908333333333        4965.79        4934.83        4921.8        4871.29
707.07        957.97        0.02509        4332.03        5000        5.56641666666667        4942.98        4887.59        4845.23        4799.61
713.59        1005.21        0.029162        4211.47        5000        6.57108333333333        4845.23        4711.63        4599.22        4548.71
713.59        1031.28        0.031769        4151.19        5000        7.07341666666667        4956.01        4918.54        4895.73        4843.6
713.59        1031.28        0.031769        4152.82        5000        7.05983333333334        4959.27        4913.65        4881.07        4838.71
715.22        1031.28        0.031606        4151.19        5000        7.07341666666667        4840.34        4706.74        4592.7        4547.08
713.59        1031.28        0.031769        4152.82        5000        7.05983333333334        4946.24        4902.25        4871.29        4814.27
713.59        1032.91        0.031932        4149.56        5000        7.087        4965.79        4939.72        4912.02        4866.41
713.59        1054.09        0.03405        4092.54        5000        7.56216666666667        4838.71        4701.86        4591.07        4551.97
720.1        1124.14        0.040404        3923.1        5000        8.97416666666667        4931.57        4881.07        4838.71        4780.06
721.73        1146.95        0.042522        3870.97        5000        9.40858333333333        4972.3        4947.87        4931.57        4887.59
724.99        1182.8        0.045781        3784.62        5000        10.1281666666667        4838.71        4708.37        4597.59        4558.49
726.62        1203.98        0.047736        3729.23        5000        10.58975        4920.17        4859.89        4806.13        4745.85
728.25        1220.27        0.049202        3690.13        5000        10.9155833333333        4977.19        4957.64        4946.24        4902.25
728.25        1247.96        0.051971        3616.81        5000        11.5265833333333        4841.97        4713.26        4608.99        4569.89
728.25        1256.11        0.052786        3597.26        5000        11.6895        4908.77        4840.34        4775.17        4714.89
728.25        1256.11        0.052786        3597.26        5000        11.6895        4978.82        4962.53        4954.38        4913.65
728.25        1256.11        0.052786        3597.26        4996.74        11.6623333333333        4851.74        4727.92        4630.17        4592.7
728.25        1252.85        0.05246        3597.26        5000        11.6895        4902.25        4825.68        4749.1        4688.82
728.25        1272.4        0.054415        3551.65        5000        12.0695833333333        4983.71        4967.42        4960.9        4918.54
731.51        1319.65        0.058814        3435.97        5000        13.0335833333333        4861.52        4747.47        4654.61        4620.4
733.14        1326.16        0.059302        3421.31        5000        13.15575        4894.1        4802.87        4719.78        4659.5
734.77        1350.6        0.061583        3354.51        5000        13.7124166666667        4983.71        4970.67        4964.16        4916.91
734.77        1378.3        0.064353        3294.23        5000        14.21475        4871.29        4767.02        4682.31        4646.46
738.03        1406        0.066797        3216.03        5000        14.8664166666667        4884.33        4781.69        4688.82        4626.91
738.03        1432.06        0.069403        3159.01        5000        15.3415833333333        4983.71        4967.42        4960.9        4915.28
739.65        1461.39        0.072174        3079.18        5000        16.0068333333333        4889.21        4796.35        4721.41        4683.94
738.03        1487.46        0.074943        3018.9        5000        16.5091666666667        4872.92        4758.88        4657.87        4599.22
739.65        1485.83        0.074618        3020.53        4998.37        16.482        4978.82        4956.01        4949.49        4902.25
739.65        1487.46        0.074781        3018.9        4998.37        16.4955833333333        4907.14        4828.93        4765.4        4726.29
741.28        1489.08        0.07478        3015.64        4998.37        16.52275        4864.78        4742.59        4635.06        4581.3
739.65        1489.08        0.074943        3015.64        5000        16.5363333333333        4970.67        4944.61        4938.09        4882.7
742.91        1529.81        0.07869        2906.48        5000        17.446        4920.17        4851.74        4799.61        4758.88
742.91        1606.39        0.086348        2725.64        5000        18.953        4853.37        4726.29        4617.14        4566.63
746.17        1637.34        0.089117        2649.07        5000        19.5910833333333        4962.53        4931.57        4918.54        4866.41
747.8        1700.88        0.095308        2486.15        5000        20.94875        4936.46        4879.44        4835.45        4793.09
752.69        1754.64        0.100195        2352.56        5000        22.062        4843.6        4710        4595.96        4545.45
754.32        1824.7        0.107038        2189.64        5000        23.4196666666667        4951.12        4910.39        4894.1        4838.71
752.69        1870.32        0.111763        2082.11        5000        24.31575        4951.12        4905.51        4871.29        4827.31
755.95        1871.95        0.1116        2073.97        5000        24.3835833333333        4840.34        4703.49        4591.07        4545.45
754.32        1871.95        0.111763        2072.34        5000        24.3971666666667        4941.35        4895.73        4866.41        4811.01
754.32        1873.57        0.111925        2072.34        5000        24.3971666666667        4962.53        4929.94        4905.51        4856.63
757.58        1871.95        0.111437        2067.45        5000        24.4379166666667        4833.82        4698.6        4586.18        4543.83
757.58        1896.38        0.11388        2013.69        5000        24.8859166666667        4929.94        4874.55        4835.45        4778.43
757.58        1964.81        0.120723        1849.14        5000        26.2571666666667        4969.04        4947.87        4929.94        4881.07
760.83        2028.35        0.126752        1705.77        5000        27.4519166666667        4838.71        4706.74        4597.59        4560.12
762.46        2173.35        0.141089        1362.01        5000        30.3165833333333        4920.17        4856.63        4807.75        4750.73
767.35        2232        0.146465        1231.67        5000        31.40275        4975.56        4954.38        4942.98        4898.99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2.12        5000        31.5656666666667        4838.71        4710        4605.73        4568.26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5.38        5000        31.5385        4908.77        4840.34        4780.06        4718.15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2.12        5000        31.5656666666667        4978.82        4960.9        4952.75        4908.77
767.35        2236.88        0.146953        1210.49        5000        31.57925        4846.86        4724.67        4630.17        4592.7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3.75        5000        31.5520833333333        4900.62        4822.42        4749.1        4690.45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0.49        5000        31.57925        4982.08        4965.79        4960.9        4913.65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0.49        5000        31.57925        4856.63        4744.22        4654.61        4615.51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3.75        5000        31.5520833333333        4894.1        4801.24        4714.89        4656.24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2.12        5000        31.5656666666667        4982.08        4967.42        4964.16        4913.65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0.49        5000        31.57925        4872.92        4770.28        4687.19        4649.72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2.12        5000        31.5656666666667        4882.7        4781.69        4687.19        4628.54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0.49        5000        31.57925        4980.45        4964.16        4959.27        4908.77
767.35        2238.51        0.147116        1210.49        5000        31.57925        4889.21        4801.24        4727.92        4688.82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8.86        5000        31.5928333333333        4871.29        4758.88        4656.24        4599.22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7.23        4996.74        31.57925        4975.56        4954.38        4949.49        4897.36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2.12        5000        31.5656666666667        4905.51        4827.31        4763.77        4723.04
767.35        2240.14        0.147279        1210.49        5000        31.57925        4864.78        4744.22        4639.95        4582.93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7.23        5000        31.6064166666667        4967.42        4944.61        4936.46        4884.33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7.23        5000        31.6064166666667        4918.54        4853.37        4797.98        4758.88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7.23        5000        31.6064166666667        4853.37        4723.04        4610.62        4560.12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3.98        4998.37        31.6199166666667        4962.53        4933.2        4925.06        4869.66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5.6        4998.37        31.6064166666667        4936.46        4879.44        4835.45        4793.09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7.23        5000        31.6064166666667        4837.08        4696.97        4581.3        4534.05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49.49        4910.39        4890.84        4838.71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51.12        4903.88        4866.41        4822.42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820.79        4672.53        4548.71        4503.1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3.98        5000        31.6335        4933.2        4884.33        4859.89        4806.13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60.9        4933.2        4910.39        4859.89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825.68        4682.31        4566.63        4525.9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4998.37        31.6335        4929.94        4876.18        4841.97        4786.58
767.35        2240.14        0.147279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67.42        4942.98        4926.69        4877.81
765.72        2238.51        0.147279        1200.72        5000        31.6606666666667        4820.79        4680.68        4563.38        4522.65
765.72        2238.51        0.147279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15.28        4853.37        4804.5        4747.47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972.3        4952.75        4939.72        4895.73
767.35        2238.51        0.147116        1202.35        5000        31.6470833333333        4828.93        4690.45        4579.67        4542.2
767.35        2238.51        0.147116        1199.09        4998.37        31.6606666666667        4902.25        4827.31        4765.4        4705.12
767.35        2238.51        0.147116        1197.46        5000        31.6878333333333        4978.82        4962.53        4954.38        4912.02

网友A:
可搜索【【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图示仪】,看看矿坛大佬做的便携TFT图示仪。

网友:
真好,有图形、有数据、有结论,很好的分享,晶体管用了很多但真的没有这么认真的研究过。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惜不太懂原理。还要加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搜索【【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图示仪】,看看矿坛大佬做的便携TFT图示仪。
...

这个是输出特性曲线,只是看个曲线的话对于设计静态工作点没啥意义
现在发现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用LTSPICE(这个是免费的,而且安装不需要管理员权限)直接仿真扫描,结果可以导出成txt格式,怎么处理都可以了,起码有一个理论上准确的IB/IC/VCE可以用。差不多了再搭电路验证一下,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