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301H全系列刷沙发桌面教程(蓝牙语音遥控器通用)

楼主(2021-10-30):
魔百和M301H-数码(SM)代工 ROM说明:
本固件为3798MV300、3798MV300H或310芯片通刷固件;
1、支持多屏互动功能支持蓝牙语音遥控器自动配对;
2、适配蓝牙遥控器语音直播、点播功能,支持电视家3.0、HDP直播、完美直播、芒果TV、腾讯视频等软件语音直播点播功能;
3、系统时间默认24小时格式显示;
4、本固件适用魔百和M301H SM代工机器,支持蓝牙设备;
5、删除原机自带IPTV等APP高度精简;
6、删除在线升级功能,否则优化后系统有更新会带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7、系统默认沙发桌面;
8、内置U盘自动安装程序功能,USB设备新建文件夹命名为YueMe_BOX,将沙发管家应用商店等自己需要安装的apk程序放在这个文件夹,USB设备插入到机顶盒即可自动安装程序, 刷机后也可以用沙发管家读取U盘安装包

刷机教程:
本固件为魔百和M301H数码SM代工强刷固件,适合机器背后印制有SM字样的机器(设置--关于 查看);

1.将固件包、YueMe_BOX两个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
2.用牙签按住RESET按键,机顶盒按开机键
3.进入REC后选择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刷机,等待完成即可

M301H相关机型下载:
1-魔百和M301H CW 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语音遥控器通用)
2-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遥控器通用)
3-魔百和M301H数码(SM)代工精简固件(蓝牙语音遥控通用)
4-魔百和M301H ZN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语音遥控器通刷)
5-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1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语音遥控器通用)
6-魔百盒M301H-MQ代工3798MV310沙发桌面固件(语音遥控器通用)
下载链接: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huyT7ur0XqnJm7tTxAMYpQ   提取码:m1t5
备用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BatqytYR 密码:c8mp77

ROM截图:

网友A:
我的301貌似好像没有复位孔九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01貌似好像没有复位孔九联的

其他型号方法不一样,附件中有的教程

网友:
用不拆机的方法失败了,怎么看自己的盒子适合哪个包呢

网友B:
你好,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遥控器通用)好像只有固件,没有刷机教程呀
我的301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遥控器通用)好像只有固件,没有刷机 ...

/盒子底部有没有reset复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遥控器通用)好像只有固件,没有刷机 ...

已更新教程 谢谢

网友B:
谢谢你,有心了,主板的零件位置还是不一样,我现在就试试看,还有
2-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芯片-沙发桌面精简固件(蓝牙遥控器通用).zip
这就是一个固件包,没有启动文件什么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有心了,主板的零件位置还是不一样,我现在就试试看,还有
2-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 ...

是的,启动文件在另外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z5GCzfz-wFXbsCGhNDQrA   提取码:a6xp

网友B:
谢谢,还是只有启动第一个界面,然后红灯

网友:
楼主辛苦了,多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2021-12-27):
ZN代工,按RESET复位重启后,读U盘,一会还是移动定制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有心了,主板的零件位置还是不一样,我现在就试试看,还有
2-魔百和M301H九联(JL)代工-3798MV300 ...

我们两个的机顶盒是一样的,原来我也找了半天刷机包。最后变砖了,这个型号机器好像数量少,高手也许没有碰到过,所以刷机包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是只有启动第一个界面,然后红灯

如果你找到刷机包了,麻烦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2022-02-27):
我还是我们这个论坛靠谱,之前在智能电视网搞了半天都没成功。

网友(2022-11-19):
JL 代工的能出现升级画面,系统升级的画面的进度条已经走满,指示灯红灯一直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关机后再开还是以前移动的画面。 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2023-04-15):
ZN的不行呀

网友C(2025-01-13):
我今天刷了ZN,也刷成功了,但是遥控器不能用,显示华为鸿蒙,再换其他固件强刷,还是显示华为这个系统。遥控器也不是说全部不能用,设置键首页键开关机都能用,其他按了也看到指示灯闪烁,不动作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刷了ZN,也刷成功了,但是遥控器不能用,显示华为鸿蒙,再换其他固件强刷,还是显示华为这个系统。遥 ...

ZN的不行呀短接不了,R37-C17-C46-C77短接了开关灯都是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