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关于讨论闪迪和东芝奇异PY的帖子

楼主(2021-10-30):
本贴主要讨论的是闪迪与东芝颗粒的关系先不看下文,看一下这个CE图,你会觉得这是哪家的颗粒?

揭晓答案

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是一片特殊途径解扣的颗粒(?我对于这个的理解是不是闪迪自己厂解的,就是山寨厂之类的那种)

主要就是这次买坏盘吧,特地买了片15139-128G回来和我那单身的15153-128G配对,结果到手一看,哦豁,所以发帖一起讨论(吐槽)一下关于闪迪和东芝的那些事~不喜勿喷

网友A:
闪迪颗粒 第三方解扣 解扣有闪迪扣 东芝扣 实测同颗粒两种扣的颗粒可以在同一张板子上面开卡

网友:
晶圆都是一样的 只是各家为了区分给控制器写入了不同的ID

网友:
其实一个板可能有2个id: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颗粒 第三方解扣 解扣有闪迪扣 东芝扣 实测同颗粒两种扣的颗粒可以在同一张板子上面开卡 ...

就是这种15139可以和正常的15139一起开?

网友:
可以忽略id开卡吧

网友(2025-10-21):
闪迪的颗粒是东芝生产的,你也可以理解为闪迪是自封片,闪迪用的是东芝的颗粒

网友:
id的前两位用于厂商区分,2C镁光,89因特尔,9b长江,45闪迪,98东芝,ad海力士,ec三星
比如:
TH58TFT0DDLBA8H  id:983C95937AD1
15139-128g              id: 453C95937AD1
他们两个只有前两位不同,其实是同一个晶圆,不同厂商给的ID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