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电动车充电器插头。

楼主(2021-10-30):
电动车充电插头不好用有段时间了,每次都要反复插插拨拨好几回才能开始充电,然后今天就彻底白搭了,换了若干种姿势就是进入不了充电状态。虽说买个插头不贵可明天哥还要骑我的小电驴啊,只好先试试看能不能再抢救一下。拆开充电器一量,故障倒是简单,有根到插头的线不通,考虑到之前动动插头就能充上电应该大概率是插头这边断线了。

  插头是一体注塑成型的,材质应该是塑胶,不算太硬,试了试用小刀能切动,于是开个小口,看能不能做个微创手术解决问题。还好运气不错,开了个小窗就找到断线的位置,然后就简单了,直接焊上。

  万能的热熔胶封上,冷却后小刀切平。

  插上一试满血复活!!

网友A:
不安全,建议换个头子吧,好像电脑电源线通用的,找好一点的剪了接上就好

网友B:
不科学啊,这个位置没折弯,怎么会断这里?
难道不应该在线头位置吗?

网友:
看错了,这是电池端

网友:
外面再用绝缘胶布裹几道

网友C:
我也是用微创修过插孔脱焊。先从插孔里向后打洞深度大约铜线和插座脚焊接处侧面再打通用铜线塞住检查正常后封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微创修过插孔脱焊。先从插孔里向后打洞深度大约铜线和插座脚焊接处侧面再打通用铜线塞住检查正常后 ...

唉,雅迪变态插口,我买了个定时充电器还要改线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建议换个头子吧,好像电脑电源线通用的,找好一点的剪了接上就好

不一样,这是个和电脑母头尺寸一样的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啊,这个位置没折弯,怎么会断这里?
难道不应该在线头位置吗?

线是从这里和触片连接的,用的是压接的方式,估计没压好把线切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雅迪变态插口,我买了个定时充电器还要改线才能用

台玲的插口也挺有个性。

网友:
微创维修,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啊,这个位置没折弯,怎么会断这里?
难道不应该在线头位置吗?

它原来就没焊好,见过几个。

网友(2021-12-10):
艾玛充电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