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对比拆修爱华JX749,RX658磁带随身听,解决一面不播放的问题

楼主(2021-10-30):
以前拆开打理过几个爱华JX749,JX659,RX658,但没认真对比过,前几天又收了两个机:749和658,都是收音行,磁带不行,那就两个一起打理比比看。

开拆!

这是打理好后补拍的,正面一个录音按键的区别,色也不同

749多一个录音孔,开到音量2时用耳机听就很大了

相同,色不同而已

749有杜比功能

749因有录音功能,就多了个差频开关

拆螺丝,取出电池盖,从这端向耳机那边推拿出上盖。具体详细拆焊点在我的“拆修爱华随身听JX659换皮带”文章里有,一样的。

有MIC孔的是749,上面的是658,三处明显不同

658顶部少个磁带检测点

顶部少个磁带检测点

都是两层板,收音板只芯片型号不同,磁头放大芯片不同,749有杜比芯片,多一个电磁铁

658少橙圈处的许多元件

两处主要不同,大电解电容数目、位置也不同

两个都是皮带挂了。749多1个录音吸合磁铁,机芯结构很相似。

658的机芯有一个传动轮发霉外其他很干净,以前应没有拆开过

94年11月的,清理成胶泥的皮带

749的上面两个压带轮有些凹凸不平的样子,换上下面的这两个,其它目测还好

749的电解电容测了还好,658的板子测时发现两个220电容的容量是190多和180多,下降不多拆了没漏液,也换了算了

打理完毕,等了几天把88长的皮带换上,试机749的收音、正反放、倒都正常。

问题来了,658的机子FWD面放正常,REV面放不了,电机反复动几下就自动停机了,快进时一面正常,另一面的速度好像是放音时的速度一样很慢,哪出问题了?
重拆,好在已是熟练工了,重新查看了机芯里是否有东西卡住,各部件是否灵活,重新认真对好电路板与机芯的对应位,焊接好,试机还是原样,为什么?

再拆,电路板应没问题,机芯应不存在老化的问题,因为还很新的样子,那是哪里的问题?边拆边分析。分开机芯与电路板,测了下磁头排线没问题,无意中看到电磁铁处,这个测测看,万用表电阻挡测没反应,二极管档再测还是没反应,测另一个JX869的约11欧左右,这个应断路了,修!

表面看还好,其实也看不清,线太细了

这个东东很脆弱,烙铁一搞,L型的接线柱就从塑料槽里出来了,用镊子一夹又弹飞了一个,只好用小元件引脚自制一个。因为线太细,且一边的线在里层无法拆出较长的一段,只好用根导线焊接好后引到接线柱上。

剪好合适的长度,并用502胶固化一下,不怎么好看,管它呢总算有电阻了,51欧左右,与JX869的相差这么多!

在前面反复试机时用的电池,没装外壳,弹簧回弹力度太大把这正极铜脚连同基板一同搞掉了,晕!

有什么办法?正反观察电路板,刮开裂开处旁边的覆铜板,上一层锡,在锡上面放一U型元件引脚用多些焊锡堆上去加固,用电池测试OK!

上这个时框架时高了,继续破坏,剪去它的一角多的地方

这下可以了,没破坏主体

装好上层板,还好,高度还有很多空间,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非超薄机的好处,任你折腾,哈哈。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收工!

网友:
我也有几台磁带机,估计也是皮带老化了

网友:
皮带老化是个问题。

网友:
皮带老化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生产这皮带的厂商不多,淘宝上都不好买,110以下的皮带还好,长点的皮带都要十几块钱。。。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爱华JX749,音质相当不错,就是卡带声音有点颤音了。

网友:
这个机芯的压带轮基本都老化了,磁带头尾的带基接缝处基本会卡,颤音也是压带轮的问题

网友A:
压带轮哪买的?!我也有个机器压带轮坏了。。。

网友:
楼主实力超强,学习了

网友:
你手头有SONY随身听DD3系列的机器吗?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哪买的?!我也有个机器压带轮坏了。。。

同问压带轮购买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带轮哪买的?!我也有个机器压带轮坏了。。。

压带轮闲鱼上有的,还有就是找配件机拆

网友B:
十几年前成袋子卖 多种规格

网友:
修复能力超强啊。。。。 赞一个。

网友:
这玩意修好还是吃灰,我的879花了30买皮带,换好了磁带都不行了,继续吃灰

网友:
曾经手中的aiwa坏的最早的排线------到前面板的排线,找不到配件就是漆包线连,上面在刷胶。还有那时不懂啊,用纽扣电池换没电的主板电池,结果过放电漏液,,,就这样废了,但也给我重度使用了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成袋子卖 多种规格

问题是你那时候买的放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吗?老化了吧

网友:
楼主维修的时候用电池试机?看你以后还敢不

这种有电源插口的玩意,我都是用装了对应插口的电池盒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