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图片中的工具

楼主(2021-10-30):
想买图片中的工具。首先,想知道这工具的名字

网友:
万克宝有类似的棘轮螺丝刀,去鱼塘找找

网友:
万向棘轮螺丝刀

网友:
看样子带棘轮还有万向,估计便宜不了。

网友:
应该是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某宝搜  多角度棘轮螺丝刀套装福冈弯十字梅花起子刺轮多功能锣丝刀

网友:
福冈 多角度棘轮螺丝刀 淘宝最低售价 29.9 PDD可以做到更低

网友:
这玩意贵的几百,便宜的几十。。还要看可不可以倾斜角度锁定。
不过我觉得还是便宜的好,至少坏了不心痛。想怎么用力就怎么用力,不怕丫装死。。
贵的抚摸过瘾,用起来缩手缩脚的。

网友:
不如买个GO 2算了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福冈的。可能都是仿的宝工的。宝工那一套20年前就卖200多。

网友:
感觉是pb的?

网友A:
这是一双人手,估计不太好买。

网友: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三角形的箭头……

网友:
棘轮螺丝刀又重又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双人手,估计不太好买。

这是比较高级的万用工具,但是容易掉皮或者出血并且痛感

网友:
淘宝找波波五金工具,

网友:
楼上正解,万向的没用过,撸过一把博世的,试用几天后果断退货,不好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5714-1-1.html

网友:
都上棘轮了,直接电动不香吗……

网友:
棘轮扳手有点用,螺丝刀老特么累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