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是一台差点亮瞎眼的补光灯!!

楼主(2021-10-30):
为了拍摄更清晰的画面,首先要提高进光亮。室内场景就需要用到补光灯。
那么今天制作的这台补光灯到底有多亮呢?看到最后你就知道了!
先来看看成品:
使用了160颗额定功率0.5W的LED,降额至75%使用,总功率为60W,光通量高达7200lm。
可以打开1、2、3、4组,每一组15W以提供不同的亮度需要。
每条边都有一个标准三脚架螺丝孔,可以任意方向固定。
看看内部结构:
从左到右分别是电池组、散热风扇、电池显示屏、以及充电升压恒流等模块。
3D打印外壳和固定件,制作PCB,然后焊接好LED。
最后用透明材料打印灯罩。
看看有多亮:
所以够不够亮呢?

网友:
我只关心那么挤那个风扇有效果吗

网友:
两个风扇能有效散热吗

网友:
UP主不懂补光灯,
补光灯不是越亮越好,
专业的补光都是用灯泡,还要加上均光板,因为 这光谱更接近太阳光,拍出的作品彩色才好。
要求不高,业余可以用LED

网友A:
两个风扇向外抽风,进气口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风扇向外抽风,进气口在哪?

我猜是掰手腕,看谁的吸力大

网友C:
还要插着电源才可以工作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掰手腕,看谁的吸力大

看着是一进一出,就是风道比较短

网友:
用的啥灯珠 显色指数咋样

网友:
LED灯具要看显色指数CRI 还有TLCI 的指数是多少,至少都要到 85 以上,驱动要高频的。前面要加柔光版,还有这种LED 都是用的蓝色的灯珠,加荧光粉调色出来的白光,光谱比较窄, 不是连续的全光谱,拍摄用的补光灯,不是点亮就可以了的。
实在不行,就直接用灯泡,买几个卤素泡,前面加柔光纸,或者色纸,会比这个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这是有点亮瞎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插着电源才可以工作哇!

插不插都可以

网友:
适合直播补光

网友:
后面的黑白电视和双卡录音机,暴露了卤煮的年龄“亿当年”!

网友D:
停电,或者户外野炊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或者户外野炊用挺好

没错 可以用的场景有很多

网友:
摄影用的补光灯是散射光,要求成像以后影像的影子不那么明显,这种直射光造成的背影是非常明显的,不符合补光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