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电磁炉igbt替换管子YGW25N135F

楼主(2021-10-30):
今天翻出一台坏了的小米电磁炉,之前差几天满一年就过保,官方返修过一次,回来用了4个月又烧igbt了。到底人品差,还是这个机子有暗病。官方换的igbt管子刻字很模糊,强光下才看清楚,YGW25N135F,该型号在淘宝找不到,特来求助大伙。

还有主板上没找到18v稳压管在哪,和网上常观主板不一样,主板上IGBT和整流桥被我拆下了

网友:
哪怕他是高粱米,管子随便买电磁炉的就行

网友:
25N120就行了~那么有那么多事情 买拆机的 别买新的

网友:
25A耐压1350V的管子而已

网友A:
小米用黑色PCB除了增加逼格之外就是增加维修难度不好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用黑色PCB除了增加逼格之外就是增加维修难度不好跑线路

怀疑官方返修给我山寨杂牌igbt,过保3个月就烧

网友:
电流25A耐压1350v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怀疑官方返修给我山寨杂牌igbt,过保3个月就烧

整流桥焊盘都搞掉了,是你自己搞掉的还是官方修的时候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焊盘都搞掉了,是你自己搞掉的还是官方修的时候搞掉的?

我自己弄的,桥和igbt螺丝上在散热片,不能先拿到散热片,40w电烙铁温度不太够,散热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弄的,桥和igbt螺丝上在散热片,不能先拿到散热片,40w电烙铁温度不太够,散热太快了 ...

拆这俩件或任何一个最好先拆下散热片

网友C:
先卸散热板,再焊下1GbT,就不会带下铜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卸散热板,再焊下1GbT,就不会带下铜洎了。

小米这款不行的,必须先拆芯片引脚的,散热片单独取不下的,螺丝在散热器背面

网友D:
如果老烧IGBT检测一下同步电路,不检测你换多少个,过一段时间又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老烧IGBT检测一下同步电路,不检测你换多少个,过一段时间又会坏

太高深了,只有万能表,电烙铁,检测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这款不行的,必须先拆芯片引脚的,散热片单独取不下的,螺丝在散热器背面 ...

用大点的烙铁,吸尽焊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