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云米AI洗碗机IronA1使用评测:性价比极高,去污能力不减

楼主(2021-10-30):
在现在家装中,洗碗机肯定是首要考虑的家用电器,因为在做橱柜的时候就得给洗碗机预留尺寸,市面上洗碗机的品牌众多,这次非常有幸体验到了云米AI洗碗机IronA1,对于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初印象便是价格好便宜,因为在前期家装的时候,对洗碗机也有一定的了解,一般10套嵌入式洗碗的价格在3.5K以上,但是这款云米洗碗机只有2K出头,价格实在太美丽了。不过洗碗机还得看它的洗碗功能如何,接下来就来深度体验一下这台洗碗机。

包装
洗碗机的包装依旧是家电常用的瓦楞纸包装箱,外周还有四根扎带捆绑。在包装箱正面印有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宣传图。
在包装箱底部标注了智能预约、抑菌保鲜、节能省水、10套大容量、脉冲洗涤、高温烘干、全屋智能互联等产品卖点。

洗碗机的背面与正面保持了一样的设计,侧面靠下位置标注了产品名称、产品型号、额定功率、额定电源、产品毛重、产品净重等产品信息。

外观
剪断捆绑扎带后,向上抬起包装顶箱就可打开包装箱,其中内部填充有防震泡沫以及固定木条,多重防护措施保护洗碗机不受到外力挤压而使玻璃面板损坏。

云米AI洗碗机IronA1门板材质为蓝钢玻璃,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材质,上网恶补一通以后也没有什么收获,官方介绍这种材质的门板比较容易打理,不易粘油污。

玻璃门板上方为操作区域与门把手,门把手直接集成到了门板上,不需要用户另外安装门把手。门把手为全铝合金材质,在保证了坚固耐用的同时,握持性能方面也有一定提升。

在门板的右上角为中国水效标识,家用电器一般会贴有能效标识,但是像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这样的家用电器通常会贴有水效标识,水效标识等级越低,电器工作时耗水越低,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水效等级为2级。

在玻璃门板的下边缘部位为产品卖点描述:高温烘干、脉冲洗涤、10套大容量、节能省水、抑菌保鲜、智能预约。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选用洗碗机是比较看重洗碗机的烘干方式与洗涤方式。

在门板的中央靠下位置为云米形似V的LOGO标识,成立于2014年的云米,是全球领先的家庭物联网硬科技企业,2018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以VIOT上市。

洗碗机的外观方便一般都比较简单,翻到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背面,构造也比较简单,排水管用扎带绑在洗碗机上边缘。

排水管为标准的19mm专用管,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长度不够,需要另外加延长管。

电源采用了直出式三角插头,一般与水相关的电器都会采用直出式插头,直出式插头不用担心水流浸入插孔,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在背面左上角为散热孔,主要用来散除电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

内饰
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洗碗机的外观一般比较简单,一般除了前置门板外,其余几个面并没有什么特殊装饰。

但是洗碗机的内饰结构却大不一样,一般洗碗机的内胆都会采用不锈钢材质,主要是因为不锈钢材质更防锈一些。

在门板的内侧为分配器,这个和大多数洗碗机的构造一样。

一个需要加入洗碗块(粉),另一个需要加入漂洗剂。

这里需要提示的一点是,洗碗块(粉)与漂洗粉一般为洗碗机专用的,不是用家庭用的洗洁精之类的清洁剂替代。

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门锁锁扣采用了锥形设计,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在密闭性非常好。

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玻璃门铰链部位并没有采用回弹设计,所以洗碗机防漏设计也主要靠这个锥形锁扣,同时门板重量比较轻,采用了这种锁扣设计,操作起来也比较顺畅贴心。

在门板的内侧也有一处提示:推荐使用水卫仕洗碗机专用洗涤剂。

洗碗机一共有两层碗篮,两层碗篮抽拉时滑轨流畅度比较好,滑动过程中没有出现卡壳。

下层碗篮主要用来摆放深盘、浅盘、鱼盘、汤碗、玻璃杯、面碗、筷子和勺子等餐具。

上层碗篮主要用来摆放味碟、马克杯、米饭碗、汤勺和饭勺等餐具。

上层碗篮的滑动主要有滑轨和滑轮配合产生,其滑轨材质为不锈钢,单独来回抽拉时非常顺畅。

上层左右两个滑轨为对称设计,滑轨末端堵头为硬塑料,当用力拉碗篮时,可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防止碗篮滑脱。

上层碗篮与下层碗篮的滑轮均为硬塑料,但是下层碗篮滑轮采用了与货车轮轴一样的设计,只有单边卡槽。

而上层碗篮的滑轮为双边卡槽。

下层碗篮并没有滑轨设计,滑轨直接与内胆进行了一体化处理。这也主要是有门板给下层碗篮托底,这样用力拉碗篮时,不用担心碗篮滑脱。

上喷臂和进水管直接用扎带固定在了上碗篮上,个人感觉这个组件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直接用扎带捆绑,云米好像有点不用心。

下碗篮的活动排是可以支开或收回的,当活动排收回时,这是可以放置一个锅具,当活动排支开时,可以放置碗具或杯具。

上碗篮与下碗篮的拉手部位采用了铝合金加固,同时在拉手的正中央位置印有云米的LOGO。

在洗碗机内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呼吸器,主要用于洗碗机内热空气引进,保持压力平衡。

同时也用于进水的分流及暂时存储等。

顶端为排气口,这个装置主要用于排出热风烘干功能产生的热气。

在洗碗机的底部主要有软水器、下喷臂和过滤器。

过滤器是市面上常见的三层过滤,上层过滤大块杂质,中层过滤精滤小残渣,下层能够过滤洗涤过程中的微小颗粒。

软水器主要是用来软化水质,尤其在北方一般都为硬水,在洗涤过程中很容易磨损餐具且洗涤剂不易溶于水中。

在洗碗机的后壁上有一个进水口,这个进水口与上碗篮的进水管是组合使用的,当进水管插进进水口时,上喷臂才会工作,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有些不靠谱,进水管用咋地绑在上碗篮上,其牢固性有待考证,尤其对于上喷臂这么重要的组件,为什么要来回拔插呢,这样使用时间久了,接口会不会出现松动,从而造成漏水。

在洗碗机门口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螺丝固定孔,将洗碗机固定在柜体中,这样当拉拽门板时,洗碗机并不会跟着被拽出来。

配件
介绍完洗碗机的外观以及内饰后,接下来再来看看配件部分,随机赠送的主要有进水管、盐斗、安装螺丝、三通球阀、说明书、快速安装指引、防蒸汽贴纸以及水卫仕专用洗碗粉与漂洗剂。

除了以上提到的配件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筷盒,筷盒是可以打开的,盖子上已经预留好饭勺、小勺、筷子的插孔,把筷子、勺子等餐具插入其中后,在清洗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滑动。

筷盒的一层有两个卡扣设计,在使用前需要将其卡在下碗篮上。

在安装筷盒的过程中,发现筷盒的高度略高,这与下碗篮的拉手稍微有些挤压,筷盒不能很好地与碗篮固定在一起。

安装
接着再来看看洗碗机如何安装,其实洗碗机的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是接进水,二是接排水。

进水管与洗衣机的进水管完全一样,将进水管的一头拧入洗碗机底部的进水口。

另一端接入自来水即可,进水接法完全与洗衣机进水接法一样。

由于离厨房下水管距离较远,自带的排水管长度不能够到下水管,所以还需另外使用延长管。

以上洗碗机进水与排水已经完全接好,在使用前还需要将捆绑上喷臂的扎带打开。

如果不打开,上喷臂就不能进入工作状态,清洗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云米AI洗碗机IronA1洗碗机的高度为627mm,但是一般的橱柜高度为750-800mm,所以总会留有一定的缝隙,这个可以购买固定底座来弥补。

容量
云米AI洗碗机IronA1为标准的10套洗碗机,这里说的套数一般是西餐中的套数,一套一般是一个米饭碗、一个味碟、一个小勺、一个汤碗、一双筷子、一个杯子、一个深盘。这样算下来10套的洗碗机可以装70个餐具。

在经过我精心摆放后,发现盘子能放十个,面碗仅能放六个,玻璃杯能放三到五个。

而筷盒能够装得下十双筷子,但是放不下十把勺子。

为了更合理地利用空间,在下蓝左侧设计了玻璃杯存放区,大约能放三到五个玻璃杯。

上层区域主要用来放置米饭碗、味碟、汤勺之类的。

将碗架区域塞满的话,大约能放十六个碗。

但是真的将碗架塞满碗的话,上碗篮就合不上了,所以为了保鲜期间,米饭碗只能碗口朝下扣在碗架上,这样最多也只能放六个米饭碗。总的来说,云米AI洗碗机IronA1一共能够收纳46个餐具(六个米饭碗、四个味碟、六个小勺、六汤碗、十双筷子、四个杯子、十个深盘)。

加剂
在开洗之前,需要加入软水盐、洗碗粉(块)、漂洗剂等三种物体。

其中软水盐并不是必须的,使用说明书上也没有提示软水盐是用块状还是粉末状。

这次我从网上购买的是块状软水盐,即使将软水盐加满洗碗机后,洗碗机还是会提示缺少软水盐。

其实加入洗碗粉,这次随机赠送了三小包水卫仕洗碗粉,打开分配器,将洗碗粉倒入分配器中即可。

最后将漂洗剂加入分配器的另一容器中,赠送的漂洗剂并不能将其加满,如果漂洗剂没有加满,洗完还是会报错不能正常工作。

操作

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操作逻辑也较为简单,控制面板区域有开关机、童锁、联网、定时、功能选择、暂停六个按键。

清洗模式一共有四大类七小类,四大类为标准洗、节能洗、快速洗和APP,其中APP有划分为玻璃洗、强力洗、预洗、消毒。标准洗适用于日常洗涤,用来清洗一些稍脏的餐具,用时为120分钟;节能洗适用于日常洗涤,用来清洗一些稍脏的餐具,清洗效果和标准洗一样,但是洗涤时间比标准洗时间长,也更节能;快速洗适用于轻度脏污的餐具,用时为28分钟;玻璃洗适用于轻度脏污的玻璃杯和瓷器,用时85分钟;强力洗适用于重度污染的餐具,如烘焙蛋糕的模具,用时140分钟;预洗可以对餐具进行简单的冲洗,用时11分钟;消毒洗用于对餐具的消毒,用时137分钟。

清洗

重点来了,终于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这次测试云米AI洗碗机IronA1的清洗效果稍微有些夸张,选用的餐具涉及到材质有硅胶、木质、不锈钢、玻璃等,其中有硅胶刷、木质筷、硅胶铲、不锈钢汤锅、玻璃汤锅盖、不锈钢烙饼铲、不锈钢笊篱、不锈钢网勺、不锈钢汤勺、米饭碗和浅盘等餐具,每样餐具都是重油污餐具,洗碗机清洗模式为强力洗模式。

第一项来看看硅胶刷和木质筷,可以看出硅胶刷毛之间的油污也被清洗地非常干净, 其中粘有面糊结痂的筷子经过洗碗机清洗后,面糊结痂已经被清洗掉了。

第二项再来看看硅胶铲,硅胶铲的构造比较简单,棱角比较圆润,所以在清洗过程清洁程度不错,但是硅胶铲经过烘干后还是留有少许水渍。

第三项是不锈钢汤锅,这次被清洗的这款汤锅为圆肚锅,如果不仔细看,整体清洁程度也还可以。

但是拿到灯光下仔细端详,发现锅的内壁还有好多污渍,还需要二次清理。

第四项为玻璃汤锅盖,这个洁净程度应该是这波清洗餐具中最为满意的,玻璃面上尤其锅盖边缘缝隙的油污都被清理掉了。

但是由于高压脉冲水流作用,锅盖玻璃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刮花。

第五项为不锈钢烙饼铲,洁净程度也尚可,但是清洗过的不锈钢烙饼铲留有一定的水渍印。

第六项为不锈钢笊篱,笊篱是一个网状锅具,经过洗碗机清洗后,清洁程度也较为满意。

第七项为网勺,这种勺具用手清洗时,非常费劲,但是在洗碗机里也能轻而易举被清洗干净。

第八项为不锈钢汤勺,勺头部分没有残留污渍。

勺柄部分也较为洁净。

第九项为米饭碗,碗底只剩一些汤汁,经过清洗后,米饭碗变得洁净如初。

第十项为浅盘子,盘子与碗具都属于瓷器,其整体清洁程度和碗具差不多。

但是盘底和玻璃汤锅盖一样出现了细微刮痕。

总结
云米AI洗碗机IronA1算是一台洗烘存一体的多功能洗碗机, 它是一台洗碗机同时也是一台消毒柜,经过一周多的体验下来,感觉云米AI洗碗机IronA1物超所值,其拥有三重360°立体喷淋,能够对餐具进行10000-13000Pa高压冲刷,大部分餐具能够被无死角地洗净,但是对于圆肚汤锅稍微有些困难,同时较高的水压对餐具具有一定的磨损,所以电饭煲内胆之类的锅具切忌放入洗碗机中清洗。云米AI洗碗机IronA1在洗涤过程中水温可达75℃,不仅增强了去污能力,而且更可杀死99.99%的常见病毒与细菌,并搭配高配PTC热风强烘,碗筷能够快速被吹干,但是在实际体验过程中,还是残存少许水渍。在容量方面,云米AI洗碗机IronA1为标准10套洗碗机,按照官方宣称,大概可以容纳70件餐具,在实际摆放过程中,大概也只能容纳50件餐具,不过也足以满足三口之家的日常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