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两个耳机,合二为一

楼主(2021-10-30):
首先参考这里---
拆个伊菲尔(EIFER)F4多功能数码播放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595-1-1.html

还是为了老妈。原来的耳机也不见了,手头库存的一个Philips - 飞利浦 耳机质量不错,很早以前Philips - 飞利浦手机带的原装机,虽然很好,但是用不着,所以也是一直吃灰。现在拿出来准备用,插头却不匹配,好像是2.5的,唱戏机用的是3.5的。查元件库,发现还有一个更早的老式电磁式耳机,这个插头是3.5单声道的,所以,现在要把这个两个耳机合二为一,把Philips - 飞利浦的换成3.5插头。(唱戏机好像是立体声插头,但是试试单声道的插头也能用,按理说对唱戏机不好,但是试试也没损坏,能用就好。其实单耳比双耳还方便呢,侧身躺的时候,下边那只耳朵如果塞着耳机很不便服,单耳的放上边耳朵就行了)。
话说多了,看结果吧。

老式耳机,电磁式的,现在不好找这种耳机了。拆开了才想起照相

主要想用这个插头,质量很好,改造方便

磁环和振膜

振膜,就是一个小铁片,年代久远锈了

前腔体

后腔体

线圈

线圈后部

吃灰过程中,拿别的元件时经常动它,线断了

把飞利浦2.5插头剪了,准备换3.5的

剥线,原来其中一根接MIC,现在不用这根

控制盒,接电话用的,现在只做耳机用

MIC孔

只用两根,MIC那根剪短

控制盒内部

MIC没用,去掉

因为线路板位置的原因,直接短路MIC那根线,想省事

发现这个开关跟MIC那根线连着,影响耳机使用

改接线位置,跟开关没联系了

换插头

合在一起了

还不错,不难看

插上

效果不错,能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高阻耳机

网友:
神马电磁式的,那叫动铁

网友:
播放器是立体声输出,你整一个耳机干嘛?

网友:
2.5寸耳机接口的设备很少见了,我有一个老式黑莓手机用的这种接口,现在的音频设备基本是3.5和6.5的了

网友:
充分利用。但商家不乐意,GDP没贡献。

网友:
换个新的吧。新的肯定比老的好用。

网友:
玩得一手好嫁接技术

网友A:
这种老耳机我只记得当时家里买的凯歌黑白电视机送了一副,不过准确的说是一只,跟楼主的这个一样,单声道的,不过那线超长,至于3米左右吧,从电视右下角接口引出后,能从床这头拉到那头还有余线,那个时候晚上想偷玩小霸王了,要么直接关掉声音,要么就把这耳机接上,不过亮光还是没法避免的。
不过那时小,也没拆过,等拆耳机时,已经是上了初中时,买的随身听送的那种耳机,拆开里面是薄膜结构的,像这种拿铁皮当震膜的,还是头一次见,不过倒是遇到过拿铝铂当振膜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耳机我只记得当时家里买的凯歌黑白电视机送了一副,不过准确的说是一只,跟楼主的这个一样,单声道的 ...

自己木耳不清楚,只是当年老板家买了一对音柱让去帮安装,然后看到每个上面有一颗喇叭的振膜就跟牛奶包装盒里面的铝膜那样会银灰色的会漫反射光线,但又跟中心那种大明亮的圆塑料帽不一样,并且材质也跟下面那种黑黑的纸膜更不一样。
自己不懂,然后刚才去百度了一下,网上给的结果如下:
铝镁合金振膜,我们可以简称为  铝膜铝膜高音是很有听音价值的一类喇叭,它轻快明亮,高频上冲理想,音质干净利落。介于丝膜和钛膜之间,改善了丝膜的不够亮,也改善了钛膜的个别时候刺耳。价格较低廉,钛膜一般纯进口的,国产质量不过关。而铝膜似乎价格低许多,我刚进了一对蒂芬妮提铝膜高音,瑕疵品70元一对,效果很棒,超过了安桥利物浦D200II的高音,那款渗碳钛膜。缺点很少没有明显的缺点。

作者:DANIEL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5503957/answer/706228295
来源:知乎

网友:
锈了,有些年头了.谢谢分享!

网友:
掌握一身移花接木好功夫难得了啊。

网友:
少听耳机,对耳朵不好

网友:
这是古老的动铁单元,不过声音不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