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怎么diy个刷卡闸门

楼主(2021-10-30):
想做个小孩玩具,就是模拟刷卡,嘀一声,纸板门开门。

本来早前在微信上搜到个详细的视频,之后怎么也搜不到了,大概是用个光敏的电路,连接个电机,电机连着纸板的门,挡住光敏,就开门再关门。视频里提示用的材料,就是再也找不到了。
哪位能指导下怎么找到点儿现成的电路,组装上实现这个功能。

能找到这个电路,发声的,后面怎么连电机和电路?

网友:
90度舵机,接法我也不太懂,涉及到pwm了

网友:
行程开关也可以吧

网友A:
直接买成品也就几十

网友B:
这个图上的电路是没有接电机的,它是三极管控制LED点亮,你需要在LED处接线到其它执行机构。外围还需要能接到信号开门,断掉信号关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成品也就几十

搜的都是线控升降杆那种,就是那个视频找不到了,里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的电路是没有接电机的,它是三极管控制LED点亮,你需要在LED处接线到其它执行机构。外围还需要能接 ...

如果led那,接到这个电路上,是不是就能驱动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的电路是没有接电机的,它是三极管控制LED点亮,你需要在LED处接线到其它执行机构。外围还需要能接 ...

那个视频里,他是在开门后碰到一个点动开关,然后再反向关门,设计的挺巧的,用了几个点动开关,就是那个视频再也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里,他是在开门后碰到一个点动开关,然后再反向关门,设计的挺巧的,用了几个点动开关,就是那个 ...

这个是控制电机速度的,没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简单的是用继电器进行换向,2个继电器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电机速度的,没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简单的是用继电器进行换向,2个继电器的好像。 ...

主要是电路不太懂,都是在tb上的店铺找成品电路,自己焊一下就行。

现在考虑可以用两个电机来实现,就是没想好怎么连接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路不太懂,都是在tb上的店铺找成品电路,自己焊一下就行。

现在考虑可以用两个电机来实现,就是 ...

2个电机更复杂了,你找电机正反转的电路。

网友:
运放+h桥+光遮蔽触发或者其他触发

网友C:
买个红外延时模块,只要有遮挡反射就红外触发,然后延时输出2秒,配合电磁铁门栓或舵机,开门弹簧,有源嗡鸣器,即可实现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红外延时模块,只要有遮挡反射就红外触发,然后延时输出2秒,配合电磁铁门栓或舵机,开门弹簧,有源嗡 ...

谢谢,只能买现成的套件做了一个红外发声的。

要是有你这个套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电机速度的,没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简单的是用继电器进行换向,2个继电器的好像。 ...

双稳态电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吧,只需要一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