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19校准

楼主(2021-10-31):
ZT219万用表,校准方法参照0660芯片校准流程
拆机,在PCB板上预留的JP2孔位上焊接插针,方便以后校准时插拔跳线帽
校准之后测试830电压基准,精度对比289C一致性良好,正负5V电压无反转误差

网友:
众仪真是特别喜欢用牛屎芯片

网友A:
还请楼主附上校准的具体操作方法,虽说0660的标准校准流程都是规定好了的,但是到具体的表,实现流程,其操作的手段都不尽相同,不是一句“校准方法参照0660芯片校准流程”就能囊括的,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举一反三的水平。

谢谢!

网友B:
219卖不掉了吗,又来刷存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9卖不掉了吗,又来刷存在感

什么卖不掉刷什么存在感?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请楼主附上校准的具体操作方法,虽说0660的标准校准流程都是规定好了的,但是到具体的表,实现流程,其操 ...

校准流程大同小异。不过zt219是19999计数的,不能按照6060方案输入500mV校准电压,必须输入100mV、1V、10V等1的整数,其他操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流程大同小异。不过zt219是19999计数的,不能按照6060方案输入500mV校准电压,必须输入100mV、1V、10 ...

感谢回复指教!
不过标准校准流程上写的是“HOLD---减【-】,其余按键---加【+】”显示数,跟你说的(只按HOLD键)不同。
是直流电压档还是直流电压mV档使用100mV作基准,两个档都只需要校准这一次就都行了,还是要分别校准?电阻档、直/交流电流mA档、直/交流电流μA档、交流电压档、交流电压mV档、电容档、温度档分别用哪个数值作基准?

没理解直流电压档使用100mV作基准时,要调整显示数为1.0000,而不是100.00。

网友:
众仪 219的校准确实可以参考0660手册! 进入校准的方法一样,选择键是跳过自检程序,唯一不同的是输入的校准值不同!通常这类芯片,可以输入5开头的校准值,也可以是1开头的!但是,219有点特殊,他是19999的四位半,不是6000计数,所以,校准程序有所修改!你需要输入1开头的整数值!比如100mV,而且调整校准的时候,也不能+和-,而是按hold键,读数自动调整为该量程下的整数值。比如输入标准10V,按下hold后,读数变为10.000V,这里要注意,输入必须是10V,假如你输入5V,按下hold后,读数也会变成10.000V,那校准后的结果肯定是错误的!跟有些表不同,有些表输入值比较随意,你甚至输入6  7  8开头都行,而且可以±调整。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指教!

众仪 219需要输入1开头的整数值,也不能+和-,是按hold键读数自动调整为该量程下的整数值,这些都理解了。但是219是自动档非手动档的表,譬如在直流电压档(内部包含2V/20V/200V/1000V四挡),应该输入1.0000V/10.000V/100.00V中的哪个数值,莫非它能自动识别1.0000V或者10.000V?同理在mV档(内部包含20mV/200mV/两挡),应该输入1.0000mV/10.000mV/100.00mV中的哪个数值?同理在交直流电流A档/mA档/μA档、电阻档和电容档,应该选哪个参数作为校准的数据?都能自动识别你接入的数值吗?

其它的表,譬如UT210E我校准过,就是可以输入任意的数值,再按±功能的对应键,调整示数与输入的标准值一致即可。

盼望赐教,不甚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指教!

众仪 219需要输入1开头的整数值,也不能+和-,是按hold键读数自动调整为该量程下的整数 ...

输入值自动识别的

网友C:
219用久了精度咋样,不用校准的话还在指标范围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9用久了精度咋样,不用校准的话还在指标范围内吧

不校准也不会超差都在指标范围之内,但校准一下会舒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校准也不会超差都在指标范围之内,但校准一下会舒服点

感觉国产货用料不是特别好,电容都歪了

网友A:
很多网友可能不具有刚好10.000V的基准电压,这里介绍一个网上曾经看到的,无整数基准时校准直流电压档的方法:

假如你的基准是10.010V,你的219表测量的示数是10.030V,也就是高出0.020V。那就用设法弄一个用你的表量出是10+0.02=10.020V的稳定的电压,作为10V的标准来校准你的219的10V档。这样操作,就能将高出的那0.02V给降下来。校准后你再测量你的基准电压,就应该成了10.010V了。

同理,假如你的基准是10.010V,你的219表测量的示数是9.903V,也就是低了0.107V。那就用设法弄一个用你的表量出是10-0.107=9.903V的稳定的电压,作为10V的标准来校准你的219的10V档。这样操作,就能将低0.107V的电压给抬起来。校准后你再测量你的基准电压,就应该成了10.010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网友可能不具有刚好10.000V的基准电压,这里介绍一个网上曾经看到的,无整数基准时校准直流电压档的方 ...

能弄10.0020为啥不能努努力弄到1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弄10.0020为啥不能努努力弄到10.000?

你说的是哪个表测量出是10.000V?没有这样的高位表,也没有这样的基准,基准标定出来就是10.010V,所以只能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表测量出是10.000V?没有这样的高位表,也没有这样的基准,基准标定出来就是10.010V,所以只 ...

既然都会玩校准了,调低0.01V基准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都会玩校准了,调低0.01V基准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吧?

我的AD584L基准是买来的成品,人家标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能随便改?用电阻分压降低它,怎样保证电阻们的精度?不能保证这些电阻的精度,改了后用什么来再标定实际电压。

在没有高位表的情况下,只有不成整数的电压基准,要校准这种必须用10.000这样的整数基准电压校准的表,也就只能用网上介绍的这个方法了。

网友(2022-01-26):
前面的万用表起开,我要看后面的红色大眼睛,楼主介绍介绍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9用久了精度咋样,不用校准的话还在指标范围内吧

3年多没啥变化,一个字“准”!zt219完全可以胜任3位半表校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