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因为好奇,所以需要交学费,测试一款延时模块

楼主(2021-10-31):
前些天逛淘宝,发现有这么个延时模块,于是好奇地买了一票(淘宝搜索:延时 芯片,即可;请勿单独搜索:延时),看看是不是个好玩的玩意儿

模块很小,也非常简洁

可以证明简洁的图

功能简介和说明,模块最高输入电压为5V,最低2V

外围的接线图

设定延时的电阻表,输入电压的高低,会影响定时的时长,这有点不爽

外围元件备料,100K可调电阻做为RT,用来测试不同的定时时长;10K电阻做为R,减少干扰防止误触发,微动开关一个做为触发开关

风格比较随意的搭棚焊,反正只是测试一下

旋转可调电阻可以方便的模拟不同的时长

输入电压设定为4.2V

板子太小,搞得大家都挤在一起,实在是没办法

静态电流(未触发状态),不到1uA,可以

动态电流(已触发,但未接负载),不到116uA,尚可

用艾德克斯8211模拟负载,5mA时的电压(模块的输入电压为4.2V)

10mA时的电压

15mA时的电压

20mA时的电压

25mA时的电压

30mA时的电压

40mA时的电压

50mA时的电压

60mA时的电压,60mA基本上就是延时模块的极限输出了,更高的电流就没再做测试。
模块输出的电压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大,下降的比较厉害,这一点比较失望,看来这个模块也只能适用于LED这类对电压不太敏感的场合了

好奇心满足了,学费也交了,谢幕,撒花……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这玩意主要用来延时的。输出接个8050,再接个继电器,能控制很多,比如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20ma够了,加个放大器你想驱动啥玩意都行,不仅仅适用于LED。。。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接继电器不如直接买个带时控的继电器

网友A:
看到过这个,我猜单独搜“延时”会出来邪恶的东西

网友B:
为啥我搜到的都不一样?好多增大增粗船只是不是没少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这个,我猜单独搜“延时”会出来邪恶的东西

谁搜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搜到的都不一样?好多增大增粗船只是不是没少下单?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

网友C:
这个东西用来放鞭炮可行?放大号的鞭炮更安全

网友D:
这个时间准确么?

网友E:
有静态损耗,不够完美!下面是老站的图,静态损耗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静态损耗,不够完美!下面是老站的图,静态损耗为0

如果静态0那还是比较完美,

网友F:
延时不是很用得上,我倒是觉得这个电子开关还有点用,我不会打板,但也还觉得还有点用,空了叫{网卡39兄}帮忙仿照

网友A:
啊 我可没去搜预测就会有惊喜:titter:6楼玩刀子的印证了我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用来放鞭炮可行?放大号的鞭炮更安全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如点着了炮捻,快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间准确么?

感觉不是十分精确,但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静态损耗,不够完美!下面是老站的图,静态损耗为0

坛友可以提供一下原贴的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不是很用得上,我倒是觉得这个电子开关还有点用,我不会打板,但也还觉得还有点用,空了叫{网卡39兄}帮 ...

我也不会画板,我的板都是请别人帮忙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我可没去搜预测就会有惊喜6楼玩刀子的印证了我的猜测

老刀艺高人胆大

网友:
这东西西接个继电器,低压控制高压还是可以干不少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