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现在家装用 32.5还是42.5的水泥贴砖呢?

楼主(2021-10-31):
之前大家都用PO32.5  PC32.5普通硅酸盐水泥和 复合硅酸盐水泥 这不是不让生产了 我看本地家装都用的 PSA32.5 就是矿渣硅酸盐水泥  不过如果用42.5的水泥 是不是多掺杂点沙子就行了? 比如原来用1比3到的比例配比 用32.5的 水泥    改42.5的水泥 就多加点沙子 比如1比4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让数码人回答,是不是专业性太强了?

网友:
虽然不懂这个,但理论上砂石配比应该与水泥标号无关

网友A:
用325,家装对砂浆强度要求不高,325足够了,而且425颗粒更细,水化热也大, 砂浆容易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5,家装对砂浆强度要求不高,325足够了,而且425颗粒更细,水化热也大, 砂浆容易开裂 ...

这年头 说都是新工艺  旋窑都是高标号的 325都是掺杂其他东西降低标号的 所以要停产325吧   我琢磨要是如果用425  多弄点沙子进去行不?  反正普通325的买不到了 都是 PSA32.5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年头 说都是新工艺  旋窑都是高标号的 325都是掺杂其他东西降低标号的 所以要停产325吧   我琢磨要是如 ...

混凝土沙石比例,严格要求是要过称的,再做个小样上测试台测试,造楼都这样。
这个灰浆问题专业性太强,估计数码论坛没人能回答。

我能提示你的是栽几快小块的先贴贴看效果,肯定没错。

网友:
一般情况下,标号高的水泥意味着凝固的快,400号的几个小时就很硬了 而300号的得几天后才达到同样硬度,至于多掺砂子关系到能达到的最高强度~贴瓷砖也不需要很高的强度所以多点砂子也问题不大,但是上墙的时候有可能黏度不足,没能凝固就掉下来了就麻烦了。

网友B:
不管啥标号,贴砖一律使用1:1砂浆,别的配比粘性不够,粘不住的

425水泥是水泥厂烧制的最低标准,325是425掺料配出来的,但是你没那种配料的话,还是用1:1砂浆才能粘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年头 说都是新工艺  旋窑都是高标号的 325都是掺杂其他东西降低标号的 所以要停产325吧   我琢磨要是如 ...

你这个考虑是错的,粘砖不是用的水泥强度,而是水泥砂浆的粘性

说实话,纯水泥砂浆的所有用途,强度全都严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啥标号,贴砖一律使用1:1砂浆,别的配比粘性不够,粘不住的

425水泥是水泥厂烧制的最低标准,325是425 ...

据说是  现在出来的水泥熟料标号都高 所以取消了325 因为 325要用熟料掺很多填充物    不过我好奇  一般贴砖师傅不都是 用1比3和1比4的贴地砖 墙砖也1比3吧   1比1的据说怕收缩引起空鼓和开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是  现在出来的水泥熟料标号都高 所以取消了325 因为 325要用熟料掺很多填充物    不过我好奇  一般 ...

你说的地砖是干硬灰铺贴,和水泥砂浆粘砖是不一样的工艺,干硬灰是1:3.5左右的配合,加少量水,到能握成团就行,地砖的灰确定好后灌浆,加上灌浆差不多能到1:2,但这个比例是不均匀的,地砖附近的比例仍然是1:1,下边远离地面的地方在1:3。

墙砖你不信邪的话可以试试1:3的砂浆,一定要这样的比例你就用好了,反正又不是我返工…………我们都试过的,1:1.5都粘不住墙砖

其实想省水泥,最简单的办法是干挂,用钉子就行

网友C:
现在的新房都是用修平后用专用胶水贴的,
师傅说,胶水好处防水,不开裂,没空鼓,减噪声,施工快。
我还是觉得胶水化学品太多,没水泥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房都是用修平后用专用胶水贴的,
师傅说,胶水好处防水,不开裂,没空鼓,减噪声,施工快。
我还是 ...

贴砖的施工确实快了,但是修平耽误了很多时间

建筑胶水没问题的,都有国家标准。需要记住一点,建筑上使用的材料,只要有国家标准的东西,敢卖的一般都是没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些材料,真正的出货量都在建筑商那里,装修这点用量太少了,不够厂家吃的,而建筑商受到的质量监管比个人装修受到的监管严格太多,虽然有好多监管流于形式,但材料方面只要出问题就是终身制,而且材料不合格在事后是能查出来的,那个时候不是处理一个两个人能平息的事情了。

这个大可不必担心

网友:
原来都用225的水泥贴瓷砖,听说325的都不能用,容易引起瓷砖开裂

网友D:
贴墙砖是用净水泥,就是水泥加水,要好贴还要加点粘合剂。贴地砖现在一般都是800*800的大砖,都是采用干铺法,用加少量水的砂浆垫底,砂浆1:3 1:4都无所谓,把地砖敲平后再掀起来浇净水泥浆。家装用325水泥就可以了。如果是浇筑梁或柱,现浇板,就要用高标号的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墙砖是用净水泥,就是水泥加水,要好贴还要加点粘合剂。贴地砖现在一般都是800*800的大砖,都是采用干铺 ...

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容易起灰  这个比例只是打底用 强度一般也够 但是粘合力不够  所以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铺地砖  掀起来再用纯水泥当粘合剂  粘结水泥砂浆和地砖? 或者他们现在给地砖 墙砖刷背胶的作用就是替代净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地砖是干硬灰铺贴,和水泥砂浆粘砖是不一样的工艺,干硬灰是1:3.5左右的配合,加少量水,到能握成 ...

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容易起灰  这个比例只是打底用 强度一般也够 但是粘合力不够  所以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铺地砖   但是粘结力不够的  只能起到支撑作用 现在用1比3的比例铺地砖 他们地砖都要刷背胶  背胶的作用就是起到粘结剂  替代高标号水泥来粘结 瓷砖地砖和 1比3到4的水泥砂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容易起灰  这个比例只是打底用 强度一般也够 但是粘合力不够  所以 ...

干硬灰铺地砖,最后是要灌浆的,灌的是纯水泥浆…………也就是只用水泥兑水,兑成比较稀的,才能灌进去

1:3啥的水泥砂浆粘性不够,粘不住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1比3 1比4的水泥砂浆容易起灰  这个比例只是打底用 强度一般也够 但是粘合力不够  所以 ...

可以这么理解。只是刷背胶是为了防止空鼓,不差钱也可以全部用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