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松人 R240A 24英寸显示器拆机,看看用的是哪家液晶面板

楼主(2021-10-31):
没看到过松人R240A的拆机教程,一直也想知道液晶玻璃是谁家的,索性把家里的R240A拆了。

1、首先拆下底座,底座连部分,先拆三脚部分,只有一个螺丝固定,然后再拆垂直连杆固定在机身的两颗螺丝。

2、去除底下装饰条的6颗螺丝,最左右的两颗螺丝和中间4颗不是一种类型,回装时注意。

3、去除铭牌底下的两颗螺丝,类型也不一样。

4、从最底部开始,从两侧任一侧,用指甲扣开缝隙,不需要太大力量即可,两侧都有缝隙之后,盖板向上推,就下来了,背板和机身是用卡口固定的(后盖板是卡,机身是槽)

5、掀开盖板要注意机身和后盖板的连线,不要硬拽,翻过来即可。

6、现在的低端显示器驱动板都很小,型号JRY-F5DFHD-BV1 Rev:02L

7、机身没有使用大厂的面板模组,灯条两路供电,是松人自配的,底部安装,实测40V。

8、揭掉绝缘塑料条,液晶玻璃是HKC惠科的PN238CT01-1, 玻璃尺寸23.8英寸,光学模式FSA, 刷新频率60Hz。信号接口LVDS(2通道,8位),5V。接口左下。

9、固定螺丝,左边2个是底下装饰条两侧的,接下4个是装饰条中间的固定螺丝,然后的2个是固定背板的,在铭牌底下,最后2个是固定驱动板的。

网友:
三线品牌里比较好的了。

网友A:
还好不是松下的弟弟,松上

网友:
还行吧,做工过得去

网友B:
HKC惠科和山寨的质量差别不大吧。
大品牌的只比它贵一点而已,不如多加点钱买好的。用的久一些,算下来更便宜

网友:
还以为是松下的表弟松骨了。

网友:
1080p的还可以

网友C:
这个和SANC比的话哪个牌子更好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C惠科和山寨的质量差别不大吧。
大品牌的只比它贵一点而已,不如多加点钱买好的。用的久一些,算下来更便 ...

惠科不算是山寨吧,有哪个山寨能产液晶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SANC比的话哪个牌子更好一点啊

没接触过SANC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松下的弟弟,松上

应该是松下他哥吧,松下的哥哥应该是松上

网友:
贴牌货,目测是HKC代工的

网友(2023-09-08):
贴牌的机器

网友:
这显示器不好说,那天就自已坏了

网友:
看着还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C惠科和山寨的质量差别不大吧。
大品牌的只比它贵一点而已,不如多加点钱买好的。用的久一些,算下来更便 ...

哈哈,胜在价格便宜,坏了再买新的。以前买个优科大屁股显示器,人家液晶都换好几个了,就是不坏。用用有一次发现有时候颜色偏差了,马上买了个24寸的戴尔液晶显示器,虽然心里知道可能把线松一松,重新插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松字辈的产品

网友:
不算太烂,能用,我第一台电脑显示器就是棒子的,电源电容怀孕,重影,有干扰网纹,换电容解决的,